怎么得到这个档位的变化?

楼主(2021-07-11):
各位朋友,这是个高压交流的拨档开关,我现在想得到一个信号给5V的单片机,用来判断开关处在哪一个档位,请问该怎么实现?(更新一下,配合结构的都做不了,包括电流互感器的...发热丝右边还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闭合断开时都要能判断出拨档开关所处的档位)

网友A:
用电流采样电阻或线圈来实现吧

网友B:
检测什么劲,还不如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采样电阻或线圈来实现吧

电流会很大,采样电阻肯定不行了,线圈太大。而且还有个开关有时会切断发热丝,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什么劲,还不如用单片机控制,

客户就想用开关来切换发热丝,不用可控硅,然后还要一起切换其他功能,只能检测这个开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会很大,采样电阻肯定不行了,线圈太大。而且还有个开关有时会切断发热丝,没有电流 ...

没有电流,不也是一种信号吗?电流有多大,电动工具的上百安的电流不也是电阻采样

楼主:
想过用1、2脚过零检测来判断档位,但是只有两种信号,区别不了三个档位

网友A:
还有一种办法,元件多一点,不过容易实现,在两个发热管两边各自并一路光敏进行采样即可。这回50M币该到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流,不也是一种信号吗?电流有多大,电动工具的上百安的电流不也是电阻采样 ...

接发热丝时单路发热丝5A,两路10A,可以判断,但是断开发热丝时没有了电流怎么判断在哪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办法,元件多一点,不过容易实现,在两个发热管两边各自并一路光敏进行采样即可。这回50M币该到手 ...

切断发热丝时呢

网友A:
那个没有信号也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没有信号也是信号

切断发热丝时,1、2、3档都是没有信号,那怎么区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断发热丝时,1、2、3档都是没有信号,那怎么区分

1和0你区分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0你区分不了吗?

你区分的是有没有发热丝,我要区分的是开关拨到哪个档位了,切断发热丝时,1档是0,2档是0,3档是0,都是0怎么区分档位

网友:
自制互感器,三根线上各串互感器,有电流互感器就会有电压输出,电流大的绕几圈次级就行,根据自己需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区分的是有没有发热丝,我要区分的是开关拨到哪个档位了,切断发热丝时,1档是0,2档是0,3档是0,都是0 ...

那你就在切断开关两端并一个大电阻咯

网友C:
不知道这档位开关的结构,猜想可以用个光电偶合器和转盘可以实现。在转盘(类似栅格转轮),在相应档位开个孔,就可以检测档位位置。

网友D:
是怎样的开关发个图看看或许比较好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档位开关的结构,猜想可以用个光电偶合器和转盘可以实现。在转盘(类似栅格转轮),在相应档位开个 ...

就是普通那种推挡的拨动开关,光电检测位置需要结构,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怎样的开关发个图看看或许比较好研究

C:\Users\1\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