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造手电,心里没底~~~~

楼主(2021-07-11):
      手电是3灯珠的,亮度太低了,3个灯珠是串联的,万用表测量单个灯珠电压只有2.6V左右,电池是26650两节串联,容量应该有保障,正常电压在8.2V左右,但实测灯板经过横流到灯
珠前端的总电压在7.9V左右,很奇特的电压,按常理来说怎么也得升压到9V以上吧,由于
万用表的电流档保险坏了,所以电流没测,某宝买了一个还在路上。
      灯头里铝制的扇热块很厚实,拆开后才发现带一个500W像素的摄像头,支持TF卡,分为两块,
灯板和摄像头电路板组件一块,灯头一块,加起来厚度起码也有67公分吧,三个灯珠分别还有三个
铝制的泛光杯体质相当不错于是想改造一下,拆的时候忘了拍,灯头很多螺口环组装回去也难得拆了,
手画了一个图,如下:

一图是原先的灯珠走线,二图是改造后的走线

三灯珠灯头,中间是摄像头

灯头很大,手握不了,电池筒也很长,通过弹簧柱接触,电池被两个塑料环固定

这玩意儿的分量用来当武器也凑合

改造前亮度还不如手机闪光灯,改造后可以照亮客厅,难得发图了,还得压缩图......
补图晚些再说吧!
改造后已经亮灯1小时,灯头发热,但不严重,至于灯珠我也不知道型号,只看见
里面有3个横栅格,基板是黄色的,猜测是Q5,网上说只要散热好可以上到3.7-4V电压

求解:这样改造灯珠线路后,起到分流的作用没有,会不会烧灯或者灯板?改造后每个
灯珠的电压是多少,怎么计算?心里没底,怕哪天突然挂掉,这一波操作就白忙活了.....
求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带摄像头,是为了偷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摄像头,是为了偷拍吗?

你不说我还没有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摄像头,是为了偷拍吗?

这是安保巡视用的防爆手电

网友:
朋友,你这样一改。。。我觉得是把原来的三串变成二串了~!

网友:
这是工作用边照边录像吧,摄像头和手电完美结合,

网友:
这么改没道理,原来是3串,改过之后变成2只灯珠并联,再与第三只灯珠串联。既然是恒流驱动,估计是原来的驱动电流不够,不要纠结电压问题。

网友:
改了之后亮度增加,应该不是恒流电路吧?测一下灯珠电压是不是不再是2.6v了。

网友:
带摄像头的手电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到底是手电还是相机?

网友:
不错不错,第一次见,边工作边录像

楼主:
这一张是改之前手电自拍的,可怜得亮度,鼠标前面杜照不亮
下面三张是改之后手电自拍的,明显亮度提高了好几倍,亮瞎眼的感觉
只是在手电500W像素有点磕碜

以下是手机拍的,三个灯亮度均匀,光斑也很大

网友:
第一个灯球电流翻倍了,第一个灯珠最亮,第二,三灯珠并连,一灯珠命不久以。

网友:
老张那边买的吧,哈哈哈哈 我也在群里,没买,静静的看你们玩

网友:
改手电看灯珠的电流就行,找个可调电源直接确定电压电流,最好用恒流电路驱动,灯珠VF是可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