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接了个活,50台办公电脑需要多大功率?

楼主(2021-07-11):
最近本地的市场行政管理局临时搬迁,一个大厅大概有50台办公用台式机,全部都是核显,没有独立显卡,不知道该配多粗电缆?
因为是临时办公几个月,抱着能节省就节省的原则,配电缆能用即可。(今年电缆价格比去年翻一倍还多,真狠!)

不知道每个台式机的功率大概多大?我看了台式机电源功率,一般都是250-280W,不知道实际工作的时候功耗多高?

网友:
每台200瓦就行。还有打印机,复印机等等按800瓦算。

网友:
每台算150w就够了,4平的线差不多,新机器功耗不大

网友:
又梦遗了 下回还能梦遗个500亿大活

网友:
10kw足够
配个25A的三相空开,负载3相均分
2.5mm电缆足够,担心的话换4mm电缆
护套线就行

网友A:
一台500W,按这个算。50台,总功率25000W,再加一些其他设备,30000W比较合适。
总空表做140A的。入户主线用电缆,三相20平起步,最好是30平,比较稳妥,8台一个空开,单开25A,成本不会太贵。最高的启动功率这种情限情况必须考虑进去,否则所有人一起开机,瞬间崩网,那才叫笑话。
电器功率要有冗余,办公区耗电的不止是电脑,还有打印机,传真,复印机,还有各种电器,不止是公用,还有私用的,有时候还要加冰箱,微波炉,电风扇,台灯,人均100W 无论如何也要考虑到。
等到了冬天,
员工会私装小太阳烘脚,功率更得留出来。

我的小台机,运行功率40W ,但是一开机就是65W,对标整流器电源额定功率,所以不能只考虑台机的正常消耗,200W以下都是耍流氓。

网友:
看CPU的TDP,如果不超频,最大功耗也就这个样子,加上其他外设几十W,显示器20-30W,普通机器,整机最大不会超过150W,日常办公使用不到一半功率,

哎,又是这个SX,失策了

网友B:
十万个为什么又开始吹牛B,就你这水平,成天到处水M,不饿死就奇迹了。
笑死人了

网友:
一般每台台式电脑功率不会超过80瓦,加上显示器大约30瓦,这是我用功率计测的。

网友:
加上显示器,一套下来2百多瓦,如果不是同时启动,多条电缆并行。等以后要拆除,小电缆也可以再利用。

网友:
正规应该按照电源额定功率计算,再加30%余量,再计算需要多粗的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万个为什么又开始吹牛B,就你这水平,成天到处水M,不饿死就奇迹了。
笑死人了 ...

找点正事做做吧,不要天天躲在臭水沟里阴人。
看看你自己发的帖子,不是17年前的破冰箱就是破电扇,还有就是垃圾破鼠标。。。
找个工作分分钟换新的。记住吧,钱不是省下的,钱是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点正事做做吧,不要天天躲在臭水沟里阴人。
看看你自己发的帖子,不是17年前的破冰箱就是破电扇,还有 ...

你才应该找点正事,这么简单的事还有脸网上问,别成天吹牛皮了水M,就你这水平能找到这活真笑死我了。
有胆把你这活的合同书,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主机功率和显示器功率最大值 * 1.5倍 ,起码要到500W吧。
搞小了,就跳闸。再说开机瞬间功率要比使用功率大多了。

网友:
电脑多的话漏电保护一定要分开来配置,10台~20台一个漏保

网友:
边上给他建个核电站,随便他用呗 别问多粗的线,问了就铜排直接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500W,按这个算。总功率12500W,再加一些其他设备,15000W比较合适。
总空表做80A的。入户主线用电缆, ...

赞同这做法

网友:
50台按200W*60配备,这只是电脑功率,其他另说,主线一般选三项四线10方,下线每条线6方,总需要6路,每路可以带10台。要求每路线负载最好平衡,意思是一相火线负载8台电脑。零线共用,一般选零线排。

网友:
实际使用一般100W左右,但是需要给每台电脑预留300W左右功率,正常情况下60X300差不多18000W,假如是一个大厅里面的话算上大屏和空调,给预留的25KW就行,三相电用15平方的就行

网友:
一台电脑喊显示器的实际功率不会超过1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