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开个天灵盖,IGBT

楼主(2021-07-11):
晶圆是6.5/6.5,大家觉得是否真

网友:
尺寸不小了,按淘宝卖IC的说,属于大芯片的了

网友:
完了,二毛五没了

网友:
质量看着没问题。

网友A:
这是摸死官,不是爱基鼻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摸死官,不是爱基鼻涕。[/quote,我错了,谢谢指导

网友B:
腿可能是接过的,烙铁加热一下根部的焊锡看看腿会断开不?另外现在铜值钱,拆下来的铜可别扔了,攒起来卖废品也是极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摸死官,不是爱基鼻涕。[/quote,我错了,谢谢指导 ...

你这给型号查出来就是NMOS啊
SPP20N60C3

网友D:
这种小管子没必要作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腿可能是接过的,烙铁加热一下根部的焊锡看看腿会断开不?另外现在铜值钱,拆下来的铜可别扔了,攒起来卖废 ...

脚是后期加工加了一截的,这点铜我就不保留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给型号查出来就是NMOS啊
SPP20N60C3

是的,我以为是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管子没必要作假了。

可能是哈,没利润

网友E:
这种MOS,有时候手摸摸就击穿了。。。

IGBT常见的电磁炉用的,芯片没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MOS,有时候手摸摸就击穿了。。。

IGBT常见的电磁炉用的,芯片没这么大 ...

摸摸就穿啊,有呢么脆弱吗,我刚才用手使劲把玩也没事哟

网友F:
竟然还有接腿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还有接腿术

有呢,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摸死官,不是爱基鼻涕。

竟然真的是MOS,超结MOS居然还用这么大的外形来封装,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MOS,有时候手摸摸就击穿了。。。

IGBT常见的电磁炉用的,芯片没这么大 ...

你说的恐怕是5年前产品了,现在的MOS里面基本都带防击穿二极管的

网友G:
发两张细节看看奸商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两张细节看看奸商怎么接的

其实接触多了一看就是后接脚,原来本地电子市场也买过拆机件,接脚一样一样的,其实很正常的,应该是机器压接后再上锡,如果不接的太短真不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