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L494电源

楼主(2021-07-11):
别人现场拆了一个用了6年的开关电源,说坏了,给我玩玩,原先常给客户打招呼说,旧电器不要扔留下给我,我有时间练练手,不要好的,折腾了半天,该查的全查了,把所有无件全查了一个遍,该换的也换了,示波器检测波形也是正常的,可是开机还是有短路,实在没有招了,向80小陈修电器大神求救,人家太忙了没有回复,还是自己来吧!全拆重新检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不正常的,跟老婆说见鬼了,丢人了,开始怀疑是不是更换的整流二极管有问题,可是测也没问题,正向导通,反向截止也是对的,只是压降是0.1V多,(前面坏的是0.2V多)而且还发热相当厉害,想想换别的吧,一换就好了,我去,白折腾是自己更换配件有问题,全装上去了又重新拆测。

网友A:
这个整流管很容易坏买的。发热肯定不对。这个故障属于隐形故障,很容易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整流管很容易坏买的。发热肯定不对。这个故障属于隐形故障,很容易忽略 ...

哈哈,我几乎拆光了所有元件,再测没有发现问题,又装故障依旧,然后就是看到的红色标注,直接测量与色标读法重对看偏差,也没有问题,才试试换那个二极管的,是自己换的配件问题。

楼主:
是的,贵州凯里市,莫非?

网友B:
厉害了,这么多元件脚撬起来一个一个测。。。反正我是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这么多元件脚撬起来一个一个测。。。反正我是做不到

差点以为见鬼了,都是拆机配件,但是测那二极也不像是坏的,感觉压降这么低是值得怀疑了,一开始就我注意到了,只是量了反向是可以的,所以不相信有问题,丢人了。

网友:
这故障不是整流二极管就是滤波电容,二选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贵州凯里市,莫非?

纸上那么大字,下司镇新民村5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上那么大字,下司镇新民村5组

性情中人,懒得处理了,一个打工者而已,也不是名人,无所谓了

网友:
不是坏,你换的是普通共阴整流管,要换快速的

网友D:
舍得用三肯的开关管,这电源值得一修,新换的整流管耐压和电流不小于原来的才行啊,你换的管子好像网上查不到参数,另外,你的表才是亮点

网友:
总觉得能修电源的都是大师级

网友A:
表不错。反正我水平差,修这电源大都是这个整流管损坏,剩下也就是滤波电容、整流桥、保险管等损坏。

网友E:
本来就是练手的,也不是坏事,全部拆一遍下次就厉害了。

这个是输出二极管压降是很低的(每人熟悉自己的表),反压也是不高的, 有条件测反压和大电流测正向压降对比看看,下次就是师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舍得用三肯的开关管,这电源值得一修,新换的整流管耐压和电流不小于原来的才行啊,你换的管子好像网上查不 ...

原来的300V 40A,他换上去的40V 3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舍得用三肯的开关管,这电源值得一修,新换的整流管耐压和电流不小于原来的才行啊,你换的管子好像网上查不 ...

不是吧?平常喜欢用DT9989,那玩意更适合电器维修,彩屏,可视角比289好,随意乱捡一个表测的,没注意,是别人给的电源,纯纯是玩玩,修好了,试加载了7A没问题,开关管还是有热量的,只是正常的发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不错。反正我水平差,修这电源大都是这个整流管损坏,剩下也就是滤波电容、整流桥、保险管等损坏。 ...

DT9989更适合电器维修,乱捡表测的,没在意,只是DT9989外壳太易损伤了,档盘使用太频繁竟然塑胶脱落,高端表这种实在不该出现,不得不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300V 40A,他换上去的40V 30A

网上查了是20A100V的二极管,试加载了7A几分钟没问题,电源设计就6.5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就是练手的,也不是坏事,全部拆一遍下次就厉害了。

这个是输出二极管压降是很低的(每人熟悉自己的表 ...

大神一看是不是很无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