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泵自动控制器

楼主(2021-07-11):
家住老小区的6楼,水压偏低,所以家里装了一台水泵,水泵上有一个自动控制器,用水时水泵自动运转,不用水时水泵自动停止。
最近发现,水泵能够自动启动运转,但是不能在用完水后自动停机。害怕水泵打爆水管,赶紧拆开来看看。三年前也维修过一次,当时因为二极管断路,导致控制器没有电源,水泵不能工作,换二极管的同时把继电器也换了。所以这次拆机很容易。

主板上的继电器触点又发黑了,对于这种肉眼就能发现的故障,咱还是可以修一下的。

碳粉还不少,触点已经烧蚀。估计是触点粘连在一起,不能正常分开,导致电机持续运转。换了一个三年前买的新继电器,水泵又可以正常工作了,再买两个继电器备用吧。

网友A:
建议增加交流接触器

网友:
哎, 这一套太像了

网友:
定时器插座最好换液晶数显款,通常比利用工频交流机械款准一些。

网友:
接触器声音比较大。

网友:
继电器假的

网友:
最讨厌这种非全封闭的继电器,虽然欧姆龙,没多久就触点氧化,之前功放上2个也是这样的,看着欧姆龙觉得不应该,结果就是这种继电器导致接触不良,一定要换同规格全封闭的

网友:
触点改造一下,可行?

网友B:
非封闭的易氧化,封闭的里面据说充了氮气做保护,但是~不利于观察维修。

网友C:
经常开机使用的话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妥当。

网友:
换个更大的继电器,看位置还是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交流接触器

是在控制器和水泵之间加一个接触器吗?怎么接线啊?控制器的输出线接到接触器的A1和A2接线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封闭的易氧化,封闭的里面据说充了氮气做保护,但是~不利于观察维修。 ...

说的太对了,透明外壳方便检修。我这半瓶水都不够的水平,不懂怎么排查继电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开机使用的话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妥当。

使用固态继电器后,还需要装交流接触器吗?原机使用的是欧姆龙G2R-1A-E-24V-DC,麻烦帮忙选一下固态继电器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固态继电器后,还需要装交流接触器吗?原机使用的是欧姆龙G2R-1A-E-24V-DC,麻烦帮忙选一下固态继电器 ...

中间这个型号就可以。看看体积大小能塞的进去吗?至于需要接触器嘛!你看下你的定时器内部结构就知道。接触器还没动作定时器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这个型号就可以。看看体积大小能塞的进去吗?至于需要接触器嘛!你看下你的定时器内部结构就知道。接 ...

那就是直流控制交流的继电器吗?打算从控制器电路板上飞线到固态继电器。 然后继电器的输出端子再飞线回到电路板,还是直接接水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直流控制交流的继电器吗?打算从控制器电路板上飞线到固态继电器。 然后继电器的输出端子再飞线回 ...

都可以,注意绝缘防水。最好输出接线路板。线路板走线拍的不是很清楚。单独接水泵可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控制器和水泵之间加一个接触器吗?怎么接线啊?控制器的输出线接到接触器的A1和A2接线柱吗?
...

很简单,用交流接触器完全可以,不需要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万一击穿不还是不会停机。
直接把控制器输出到水泵电机的电源线剪断,控制器输出那段线接A1、a2。电机上的那段电源线接在交流接触器T1、T3,然后再从前面引出一根220v零火接在交流接触器L1、l3。交流接触器用220v线圈的。可以再加一个合适的热保护在上面。

网友:
每隔三年自己换继电器,这就OK啦

你折腾换接触器,和其他。。。会很累。。。因为他也不是变压泵,也不带压力罐,所以启动频繁。。。累坏继电器正常啊

网友:
另外也有的会用贵的控制器,取代你原来便宜的控制器。。。做工什么都会好点。。。就是可能价格=50%个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