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影碟机的VFD屏做了个温补时钟

楼主(2021-07-11):
前段时间在某鱼看见有位老哥在低价甩卖VFD屏,一箱400个,没错,一个只要一块钱

乍一看感觉有点眼熟,草,这俩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啊,某宝卖两百多呢,赶紧入手一箱
于是就打算自己用这个屏做个时钟玩。

先点个屏,亮度还可以

然后就是做驱动部分,其实VFD的驱动方式和数码管差不多,只不过多了灯丝,
电压高了点,所以只需要做两件事就可以,1:灯丝驱动 2:阳极高压电源。

首先就是灯丝驱动,VFD用直流驱动灯丝会出现两边亮度不均匀的情况,
所以这里用了交流驱动(部分型号的VFD支持直流灯丝,原理不明)。

用了两个反相器实现了多谐振荡器,以产生50%的方波,
再用MOSFET驱动器对其驱动能力加强(MOS驱动器可能这辈子都想不到自己会被用来驱动灯丝),
灯丝两端串有电容,可以使其电位悬浮,再用一个二极管将电位拖到VEE附近
(串二极管是为了让灯丝的电位略微高于VEE,栅极可以完全关断,防止出现鬼影现象),
此时灯丝两端就有了1/2 VDD的Rms,假如VDD是5V,那么就有2.5V左右的AC在灯丝两端。

接下来就是负压部分

一开始用XL1583做了个Buck-Boost的负压,刚开始测试-5V输出还好,结果调到-19V之后空载功耗非常大,
有时候上电还会停振,芯片直接开花,换了好几种Buck芯片都是一样的情况,后来直接放弃Buck-Boost供电方案了。

空载功耗(输入5V,输出-19V),不敢带负载,一带负载就冒烟了。

后来改用了Cuk供电方案,这里用了LM2611,测试了一下效果,还算可以

临时搭了个电路,元件都在背面,忘记拍了

功耗立马就下来了,还带了个PT6315驱动的屏,空载基本没啥电流(5V输入 -28V输出)

随便画了个板子,驱动用的是HT16512

等了几天终于到手了,赶紧焊起来测试

随便写了个程序把屏点亮了

感觉亮度还可以,毕竟只有7个栅极,也就是1/7脉宽的,
电压稍微低一点亮度也不会太低。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Cuk的DC-DC芯片很少,LM2611很冷门,
LCSC要十几块钱,TB也要两三块,说不定过段时间还没了,
研究了下Cuk拓扑,发现其中有一个Boost的模型。

于是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接使用应用更为广泛Boost芯片来做Cuk,
但是问题来了,输出电压是反转的,要怎么做电压反馈呢。
一开始的想法是用光耦做反馈,很多开关电源都使用这种方法做电压反馈,
逻辑上也讲得通,但就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只要一带负载就会出现剧烈的环路自激,电感吱吱声非常大。
可能是因为环路增益太高了,试着加大R15,好家伙,带了负载之后输出直接飙到-55V,电容都炸了。

然后就开始研究其他方法,突然想到用运放应该可以,
于是想到用反向比例放大器,做个-1倍增益的,也就是把-0.6V反转为0.6V。

说干就干,拆了个XL6009的模块来做实验

成功输出-28V

把电子负载调到180mA,波形很稳定。

换成HX3608,除去线损,80%左右的效率还是有的,
比起Buck-Boost方案的不足60%要好太多。

带个这种尺寸的VFD完全没压力。

然后就是时钟的设计了,为了防止USB因为线损电压变低而影响灯丝,
输入加了一级Boost来稳压

RTC用的是RX8025T,带有温补,精度和DS3231不相上下,
前者价格却要比DS3231便宜不少。

跑了两个月只有2秒的误差

单片机用STM32G030F6P6,是目前ST最便宜的单片机了,只要6.5元。

花了点时间画板子

赶紧焊好

竟然一次成功了

随后花了几天写了下程序,最终效果就是这样,做了点动态刷新效果,
蓝色滤光板很好看。

原理图和PCB已经开源,链接https://oshwhub.com/XACT/dl08-0615-vfd-shi-zhong套件以及成品已经上架淘宝了,购买链接
因本人不是专门做淘宝的,做的会有点慢,敬请谅解。

网友:
佩服,向您学习。

网友:
好看,这么多屏,是不是要出套件啊

网友:
6的一匹,竟然入手一箱
我手上有类似的十几个,参考你的仿制下

网友A:
没能力仿制,楼主快出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能力仿制,楼主快出套件吧

正有此意

网友:
最好出套件成品

网友:
等套件出来

网友B:
使用的字体是什么?
看着挺好看.能不能提供个名字我去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字体是什么?
看着挺好看.能不能提供个名字我去找一下?

Share-TechMono

网友:
原理图已开源,套件已经上架

楼主真潇洒

网友C:
大婶,你早个半年发出来,我的VFD显示就照着你的做了。
我半年前画的板子,目的是想做功放的显示和控制,用的是网上找到的方案,现在点亮都没有问题,就是有拖尾巴的现象。
晕死了。
====================================
我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真的想麻烦你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
我上传到网盘了。能否麻烦你帮我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42JICqejxxpYS4FIHqmlQ

提取码: gvdd
====================================
视频截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你早个半年发出来,我的VFD显示就照着你的做了。
我半年前画的板子,目的是想做功放的显示和控制,用 ...

原理图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你早个半年发出来,我的VFD显示就照着你的做了。
我半年前画的板子,目的是想做功放的显示和控制,用 ...

之前也做过纯硬件的VFD频谱,你可以参考下https://pan.baidu.com/s/1peEu4vtxwWtUzGF_FXmwYg 提取码: sldc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效果展示发b站了https://b23.tv/PQUTXQ

网友:
高手啊,厉害,要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发出来看看

我对于VFD驱动这部分不懂,所以只能在网上找到方案,照葫芦画瓢。也许瓢都没有画正确,才出现了前面说的问题,大概就是你说的“鬼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