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ps3110的bics3固件SAFM13.*版本

楼主(2021-07-11):
全网找遍了都没找到这个固件,不知道群里大佬有没有,有的话能分分享一份给小弟!感激不尽!

2021.07.13
最新进展,发现SAFM16.0也是bics3的固件,然后生成对应容量的fw.exe工具运行,在进度条30%报错,如下图:

网友A:
用SAFM12.3的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AFM12.3的试试啊

试过了,并不行

网友B:
用16.0的,16.x也是bics但是关闭了slc cach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6.0的,16.x也是bics但是关闭了slc cache

昨晚我在howto说明文档里发现了16.0的也是bics3的固件,但是生成对应容量的fw.exe工具后,格式化完进度条30%就报错了,提示not runing on normal code now.
我更新下帖子,附上截图

网友C:
其实你已经成功了,说明固件对的,只能说一点,二次开卡,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2021-08-11):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已经成功了,说明固件对的,只能说一点,二次开卡,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大佬,看到回复太晚了我已经拆颗粒了。还是很想弄清楚二次开卡需要注意啥,平时接触S11主控多一点,直接生成固件基本都能成功,这个确实束手无策。希望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2023-06-05):
引用 楼主:
昨晚我在howto说明文档里发现了16.0的也是bics3的固件,但是生成对应容量的fw.exe工具后,格式化完进度条 ...

方便把固件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我在howto说明文档里发现了16.0的也是bics3的固件,但是生成对应容量的fw.exe工具后,格式化完进度条 ...

卡百分之30的有可能是闪存有问题了。我有一个就一直卡30。后来我把第一颗闪存换了立马就能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