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手环充电不闪屏但手环是烫的

楼主(2021-07-12):
蓝牙无法识别到这个设备,如何维修?里面绑定的话银联卡可闪付支付?

楼主:
大家上午好啊

网友:
估计充电IC坏了

网友:
要做拆解才能维修,具体你要看发热的部分然后更换,可能是电源管理可能是信号部分。
至于这个问题:  里面绑定的话银联卡可闪付支付?  前提是你的手环,有这个功能且能够正常开机才可付款。 如果不是你本人的物品就不要动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