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电瓶电压低,能导致怠速升高?

楼主(2021-07-12):
最近怠速挺高,经常1200转,最低也是1000转。怀疑是电瓶的问题。半个月前电瓶亏电了,9伏多点,启动不了车。找保险公司搭电了。后来就发现怠速挺高。手里有个旧的UPS,这玩意能不能把UPS给电瓶充电的线直接延长接出来给汽车电瓶充电?

网友:
大众车吗?我的大众车只要电压低于11伏启动后发动机就抖动厉害,开起来关一下钥匙过几秒再开让行车电脑重启一下就能恢复,或者冲一会电后重新点火也能恢复,出这种毛病大多数时候电瓶就熬不过当年冬天!!!

网友:
如果电瓶拆出来充过一次还是故障依旧,建议直接换电瓶吧,旧换新才300不到。电瓶折腾得多会让人崩溃

网友:
电瓶亏电是会导致发动机转速高的。估计得更换电瓶了。

网友A:
11v还能打火?我那部国产车,12v少0.1都打不着

网友:
楼主还是拆下来用充电机或者开关电源按0.1C充一天再看看吧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压过低,达到断电效果,有些车如果全车断电过,有些车一些参数记录会复位成初始值,需要行车电脑复位或开一段时间才能调整过来

网友:
怠速高还可能是节气门脏了,开度小了。

网友:
电瓶电压低,发电机要给电池充电,导致发动机负荷大,怠速就高了

网友B:
理论上电瓶电压与怠速无关

网友:
电瓶用了几年?汽车是否加装电器设备,静态下全车电流是多少毫安。
启动车后,多跑几次是能够充电的,不用担心,至于用UPS引线出来给汽车电瓶充电,貌似充电电流不大(我记得才是1A左右)。

网友:
电瓶电压底,怠速是发电机工作大。所以怠速就高了。排除节气门的问题,冲一次点就能解决。不然就只有换电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v还能打火?我那部国产车,12v少0.1都打不着

我的比亚迪宋,10.7V是极限电压,能吭2声打着火。最近搞记录仪停车监控,测试的结果。

网友:
UPS充电可以的,就是时间太长,最终还是换个电瓶好,小心它扔你到山沟里,到时候满山香菇等你踩

网友:
电瓶用多久了?不行了就换吧,等那天电池彻底死了开不走还得推车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电瓶才用了3年半,原车电瓶用了九年都没问题。奇瑞QQ3,节气门也清洗了。也用电脑重新复位了。还是不行。现在好像一直稳定在1000转。不行看看先去换电瓶那里让他们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电瓶电压与怠速无关

大众车是会检测电瓶电压的,亏电电脑会调高怠速。

网友:
这怠速高主要是当时电瓶电压低,电脑记忆怠速记录没有了,很多车也是这样,把电瓶负极拆了,怠速就不正常,匹配一下节气门就可以。

网友:
之前冬天时打火后有1200怠速几秒,然后1000左右怠速,后来加法拉电容后怠速就只剩1000左右的怠速,然后回到800多的怠速

网友:
电瓶电压低,输出电流更大,发电机需要的输入功率更大,怠速必然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