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家庭视频监控的信号途径

楼主(2021-07-12):
友人和我谈起一件事:
感觉到租住的房子里可能有监控探头,理由是自己和房东的交谈中,隐隐约约听出房东对他在室内的行动有所了解。
问他几个问题
1.室内的宽带是房东留下的还是重新申请的?
回答是自己申请的
2.房东有没有可能进入室内?
回答自己换过锁芯,房东没有钥匙。
3.房东住在附近吗?
回答离的较远,在另外一个区。

依我的知识范围,上面的三个条件均无法看到视频吧
1. 监控探头即使收到WiFi信号也无法输入密码;
2. 进不到室内得不到摄像头上的SD卡;
3. 离的那么远无法使用有线监控,除非室外有个中继站,这个不至于吧,又不是间谍。

不知现在的视频监控还有没有新的信号途径。

网友:
估计只能地毯式排查了.重点应该是原有设备,水电管道,各种装饰物

网友:
监控可以用邻居的wifi,只要信号强度足够,有wifi密码

网友:
有啊,现在有基于手机流量卡的监控,最主要的是查电力线,不管什么监控除非用太阳能,否则都需要电源吧。

网友:
房东可以向隔壁邻居打听啊

网友:
解决方案:自己买房,铲成毛坯重新装修

网友A:
房东是有可能通过室内某个电器(如照明设备)安装监控的,网络很好解决,可以利用室外的宽带(如邻居的或者附近公共WIFI),调取监控也很好解决,有专门的云空间就行。我曾经看到过有一种液晶显示的数字时钟里面其实就隐藏了一个WIFI摄像头,不插卡,经压缩转存后上传到某个云空间。

网友:
监听比较简单,一个亲情号老人机,插电扔天花板上,设置静音,自动接听,他想听你就打个电话。视频监控也是差不多,掌上看家之类,但是摄像头的隐蔽安装和数据流量是个问题。

网友B:
可以用4G信号的摄像头,关键问题是供电,如果能排除太阳能供电,如果不是合租的话,供电就用表,空开每一路挨个检测。把家里所有的用电器全部关闭,冰箱电视插头全部拔出。检测有没有电流。如果万一有摄像头,报警吧,交给警方处理。

网友C:
“室内的行动”指哪些呢?是不是房东通过水、电、煤的使用情况得知的?

网友:
又不是高科技间谍,fbi,cia,kgb、mi5 ,007:titter::titter:房间里翻一遍,总能找到的。

也有最简单的可能: 通过手机号,看到关联的微信、 微博、抖音、qq、、、、、
喜欢网上晒的人很容易就被别人知道一切、

网友:
现在新出的监控都使用,物联网虚拟SIM卡,不用插手机卡,设备内置加密网络模块,没有实体SIM卡片,只拥有唯一设备上网设备ID,只能上网不能打电话发短信,在电信官网绑定设备ID后,可以向手机号一样正常充值使用流量上网

网友:
网络可以用其他人的,不放心可以排查一下重点怀疑对象,也有可能只是窃听器

网友:
摄像机自带热点,只接根电源线就行了,有时间到你门口转一圈,视频就自动下载到他的手机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4G信号的摄像头,关键问题是供电,如果能排除太阳能供电,如果不是合租的话,供电就用表,空开每一路 ...

能,有和没有是两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室内的行动”指哪些呢?是不是房东通过水、电、煤的使用情况得知的?

那就好好查查了,就像楼上说的,自带热点,而且还是隐藏SSID的。不行直接报警了。

网友:
隐藏了WIFI的 SSID 手机还能连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房东是有可能通过室内某个电器(如照明设备)安装监控的,网络很好解决,可以利用室外的宽带(如邻居的或者 ...

数字时钟用的不是电池,是接电的?

网友:
网络太好解决了吧,邻居的wifi,用插手机卡的监控。但我觉得房东不至于这样子做,可能是向邻居打听的。我是房东,我也是隔段时间就根老邻居闲聊中打听一下租户的情况,这很正常吧。也可能是像360行车记录仪一样的,自带热点,手机连上就可以下载视频了。那个热点是不联网的,只能手机用专用app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