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东墙补西墙修复脚垫脱落的体重秤,垃圾又一次发挥了余热

楼主(2021-07-12):
前段时间突然发现墙角的体重秤踩上去不平,原来少了个脚垫,奇怪的是居然在周围都找不到

这个称N年前改过锂电,然后再也没充过电

这个脚垫消失了

拆了先检查跛的病因,看能不能再抢救一下

原来是用CR锂电池的

消失的脚垫只剩下塑料件
和之前爸妈家的落地扇转子扇叶一样,已经老化碎裂,这次肯定和温度没关系了噻
偶想也不会是让偶压碎的

剩下的也不行了

正面的样子

下边两个也不行了,直接就能从里面拿出来

都是一样的病因

这几年反复承受100多斤,竟然脚垫的铁芯都踩出坑了

就这脚垫不好修,何况还差一个
记得电子垃圾堆里好像有套这种秤,翻出来

样式不一样

拆看,这套的质量要差点,反显也不喜欢,但用7号电池是不多的优点

应变片的铁框架也比较弱

现在用这个感觉好些

楼下修复

楼主:
那就拆东墙补西墙直接盖上去,直径还蛮合适的

可惜太深了,按到底塑料会断

好吧,釜底抽薪,剪掉周围

直到能装进去

原盖子盖不上,得把四个塑料销子切掉

看起来可以了

再剪3个

修整好,用瞬干胶粘在盖子上

装好,搞定

反复测试显示值能复零

担心低于0的底数会被0掩蔽,让偶称起来白白多几斤会吃饭不香
又用一袋子米来校验一下,还好2.5kg显2.6kg,多100g对偶压力不大

东墙还有部分剩余,还是留着当备件

这一地鸡毛就不要了

这段时间都不想折腾,可能是天气太热了
但这体重称经常要用,只能蹲着把它搞定,还好以前存的垃圾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不然还真伤脑筋

网友A:
事实证明平时坏了别扔,放着拆配件还是能有大用途的。
话说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体重秤的原理,它是称重传感器来读数吗?

网友B:
新款升级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低档电子秤应该是办信用卡送的吧,实在是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平时坏了别扔,放着拆配件还是能有大用途的。
话说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体重秤的原理,它是称重 ...

就是攒那里不知道啥时才能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攒那里不知道啥时才能用上

是啊,又舍不得仍。。放杂物房,我的车房里都放了一堆旧物品了。

网友:
不买觉得缺点什么,买了觉得经常称又有点过于计较了,反正我又不是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平时坏了别扔,放着拆配件还是能有大用途的。
话说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体重秤的原理,它是称重 ...

称重传感器上是电阻应变片,铁片片变形的时候会引起应变片变长或缩短,这样电阻就跟着变化了,应变片再接在惠斯通电桥两侧桥臂上,把电阻变化转换成电压变化,牛屎芯片再把它放大转换成数字量(需校正处理),最后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称重传感器上是电阻应变片,铁片片变形的时候会引起应变片变长或缩短,这样电阻就跟着变化了,应变片再接 ...

原来是这样,涨知识了。

网友:
我有个同款,好像是买洗衣机送的,很费电了,后来突然就坏了,不显示了

网友:
是脚,自己走了,出去兜风去了。

网友:
18年好像撸的免费的一模一样的机器,改了手机电池不过是贴在玻璃反面,回头看看去。正好喂鸡的另外一台马上到货了,用7号电池2节还带蓝牙,可以用微信记录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款升级解决了这个问题

木有内部结构,看不出有改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称重传感器上是电阻应变片,铁片片变形的时候会引起应变片变长或缩短,这样电阻就跟着变化了,应变片再接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坏了的东西 有时候真的能起到大作用,结果就是家里的东西基本没用新的

网友:
好奇东墙那个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果然拆东补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平时坏了别扔,放着拆配件还是能有大用途的。
话说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体重秤的原理,它是称重 ...

我就是这样的,家里都是垃圾!电子人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