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成品小板搭建多串锂电池的平衡充电的设想。

楼主(2021-07-12):
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但始终没有真正实施。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
先找一块常见的3842类的充电板,低压部分元件全部拆除。拆掉主变压器的两个低压绕组,按线圈的伏匝比绕回多个5伏左右的绕组,3串就绕4个线圈,20串就绕21个线圈。如果线材绝缘良好的话,可以采用多根线同绕的方法一次性的绕好,其中一个用于电压反馈,利用洞洞板可以方便的搭焊。

楼主:
调整TL431的分压比,应该可以得到TP4056所需的合适的电压。
每组线圈分开,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A:
这个图总感觉不对

网友:
应该不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A:
电流会不会这样走

网友B:
次级每个绕组都需要独立,不能互相有连接,否则就是大短路了,4056充电模块是非隔离的共地输出

网友C:
b3充电器就是这样的结构 20包邮解决。。

网友:
设想是对的,电路是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流会不会这样走

您说对了,绕组-整流-TP4056必须分开,TP4056输出再串联,本人已经历过了,并完美使用至今。

网友E:
首先这个图短路了
另外这种反馈方式,充电绕组的带载能力很差,连接电池后输出电压被拉低,充电慢
最好改成开环控制,占空比一直100%,然后通过调整线圈匝数确定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每个绕组都需要独立,不能互相有连接,否则就是大短路了,4056充电模块是非隔离的共地输出 ...

我发这个贴就是来求指正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总感觉不对

我发这个贴就是来求指正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会不会这样走

我发这个贴就是来求指正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个图短路了
另外这种反馈方式,充电绕组的带载能力很差,连接电池后输出电压被拉低,充电慢
最好改成 ...

我发这个贴就是来求指正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b3充电器就是这样的结构 20包邮解决。。

我的目标是二十串呢!不过感谢你让我知道了B3充电器。
我去搜一下。

网友:
多个次级线圈并联,反馈只能选其中一个,无法实现同步,强制同步方案,很多都变成热量了,效率低下

网友:
索尼的4.2V充电器不香么,直接用,220端直接并联,输出串联,电流最大1.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个图短路了
另外这种反馈方式,充电绕组的带载能力很差,连接电池后输出电压被拉低,充电慢
最好改成 ...

画图时没注意到有短路,二楼贴了个改进的图,应该能用了吧?

带载能力呢,我注意到TP4056在输入电压偏高时,输出 电流会下降,假设调整TL431的分压电阻,使TP4056的输入电压稳定在5.5-6伏之间,带载时电容两端电压降为5伏左右,TP4056大概能输出较大的电流了,这也是我用独立绕组做反馈的原因。具体情况还是要真正做出一套成品才能实际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对了,绕组-整流-TP4056必须分开,TP4056输出再串联,本人已经历过了,并完美使用至今。 ...

看来我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