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约克变频空调主板拆解并求救

楼主(2021-07-12):
YORK空调YHJH系列, 品牌貌似不多见, 前房东装的, 十年了. 现在内机运转1分多钟报E5, 外机风扇与压缩机不转, 整机电流0.2A.
查了下是内外机通讯故障. 内机主板不知道好坏, 先把外机主板拆了下来. 单层PCB, 北面有少数贴片电阻电容.  连接线及引脚不少生锈了.上海地区, 这算用料差还是正常水平?

拆掉主板后测内机送来的电压有AC220V, 40V直流通讯电压. 貌似正常.
光耦通讯电路比较少, 用9V串1K电阻接PC817  1-2脚, 二极管档接输出(注意正负极), 测试两颗光耦正常, 电阻,二极管都正常. 难道是内机问题? 或者外机主板CPU挂了?只会量量通断的比较为难了.

当时忘了在线测5V/15V了.  身为菜鸟, 知一点又知之甚少, 心想再测一下, 于是犯了大错, 用一颗1N4007串220V L到大电容正极, N直接接电容负极.  没有串灯泡, 也没有串保险!!!  轻按插座开关上电, 板上有火花, 0.5S后果断松开开关, viper22A挂了, 1N4007短路. 应该是电容太大, 上电可视为短路, 二极管烧穿, 于是220V交流电压加在viper22上, 直接烧了芯片.
板上其它元件其它貌似正常. 看来拆下芯片直接送5V电压过去再试?

网上的viper图

网上的viper图

请大神分析这种二极管(或者整流硅堆)短路会不会殃及其它元件?

另外变频空调分主板, 模块. 主板应该是我上面拆下来的, 有CPU及电源电路及传感器接口.  模块应该是驱动变频压缩机的驱动电路, 即下图中的小板子?

网友A:
有这功夫不如直接淘一块拆机板。。 外行干这个维修不建议。有人生安全风险

网友B:
YORK空调看看产地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功夫不如直接淘一块拆机板。。 外行干这个维修不建议。有人生安全风险 ...

现在也吃不准是外主板坏了, 还是内主板坏了. 故障码是内外机通讯异常.
估摸着还是得买个二手的看看. 水平不够只能替换排除.

带电测试确实很危险, 电到或者电容爆了都很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RK空调看看产地是哪里的?

没看到哪里有, 标牌上写的是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估计是代工的.

网友:
这么大个桥堆应该是为变频驱动提供直流电源的,如果挂了,估计变频驱动功率管也挂了

网友:
呃…我们单位的中央空调也是这个牌子的
也不知道这个牌子是什么档次的

网友:
约克空调什么档次我不知道,光看做工就和小米,格力,美的差了9条街左右了。

网友:
约克是苏宁找人代工的贴牌

网友:
大型机应该可以,家用的可能就差点了!

网友:
真约克?就这样子?看着都晕

网友:
名牌,比起坛子里很多人推崇的日系空调要有名得多,主要做中央空调的

楼主:
网上买了块二手主板100块,换上好了,不知耐用如何。主板维修过3.3V稳压管。

怀疑还是光耦工作不良,主板先留着。viper22拆掉后主板没有短路,三个大电容没有鼓包,但1秒不到的时间接在相当于220V的交流电压下,没有爆掉很幸运。也可能电源芯片短路保护了电容。

有个疑问:AC负半周电压时,芯片相当于短路,电压加在初级线圈上,线圈应该很快饱和并烧掉吧?毕竟线圈是给50KHz设计的,在50Hz的工频电压下应该早就饱和了?

网友C:
半吊子还是不要去维修了,小命要紧

网友D:
都整流了,还有什么AC负半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整流了,还有什么AC负半周电压

原配整流器固定在外机里 没有拆下来。我贸然用了个1N4007给他送电过去,大电容上电瞬间电流过大 1N4007烧成短路,那就是交流电加在电容和开关电源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吊子还是不要去维修了,小命要紧

强电是要格外小心。这个是没意识到这个危险,经验缺乏。触电有漏电保护器最后保险,但如果电容当面爆了不敢想象后果,心有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