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磷酸锂铁的48v快充-利徽5a充电器

楼主(2021-07-12):
给家里老爷子买了一个4850的磷酸锂铁电池,750包物流,安装在三轮上很不错,保守里程数80公里差不多,只不过充电器还是2a的,充一次电需要至少20h以上,太慢了,淘宝上挑了一家磷酸锂铁的充电器,到手即拆,让坛友帮忙看看这充电器质量怎么样!!!

电池是16串2并的磷酸铁锂,所以买了58.4v的专用充电器组,输出电流5a!外观看着中规中矩,没什么特点,倒是挺重的,拆开看看内部芯片怎么样

芯片打磨掉看不到型号,简单看了看应该还算不错吧,两个巨大的铝制散热器做的还可以!坛友给点评一下呗!
最后,上充电图,还可以,充电电流5a没毛病,充满电自动变绿灯,50ah的电池9小时基本就充满电了!!

楼主:
这充电器质量这么差吗??不会吧,别吓我啊!

网友A:
电池哪里买的呀?价格不错

网友B:
4850这么便宜了?就算用国轩那个15A的也不止这个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充电器质量这么差吗??不会吧,别吓我啊!

  凑合吧 上个以前捡的  10A 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哪里买的呀?价格不错

小黄鱼上买的,丰盛科技的电池组!!年头比较久了,不过卖家包容量不低于48ah!实际充电也能看出来,确实容量在49ah左右

楼主:
10a的没敢买啊!!!觉得太大了,怕对电池不好

网友C:
昨晚刚买了一个48v 2a的锂电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0这么便宜了?就算用国轩那个15A的也不止这个价啊?

这个4850的电池组年头比较久了,卖家包容量48ah才买的,800w三轮上用着还不错,最大功率骑行4公里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刚买了一个48v 2a的锂电充电器。。。

48v2a的适合普通电动车,12ah的电池冲5~6h充满,冲这种50ah的时间太长风险太高

网友:
  前些日子 看见黄鱼有博世锂电池充电器  广东那边

网友D:
一看充电器PCB风格就知道是我们大安徽天长的产物,反正我是绕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充电器PCB风格就知道是我们大安徽天长的产物,反正我是绕道

额!!能不能说说,坑在哪???你这样说完我心里更没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能不能说说,坑在哪???你这样说完我心里更没底了

目测你这个还是全新零件,天长那边出产的经常是新外壳,里面电路板是旧的返修的,甚至污垢泥迹明显。曾经买过一个48的,把电池充坏过,所以,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你这个还是全新零件,天长那边出产的经常是新外壳,里面电路板是旧的返修的,甚至污垢泥迹明显。曾经 ...

是呢,我一直担心买到翻新的,所以一到手就拆机看了,好在不是翻新的那种!

网友:
私聊推荐下电池组,看中你的电池组了

网友:
咸鱼也够胆买这种充电器,果然是艺高人胆大了。

网友:
工业上怎么搞我们没啥。。。

10A,都500~600W了,还用桥堆整流去电解电容就太不负责任了。。。这种电器多一点容易烧零线。。。
普通150W可能还勉强,600W就离标准要求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