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led电视开机不显示,达人帮看看哪里问题。

楼主(2021-07-12):
电视父母在看,之前说电视一角粉红色,有段时间是开机一会才出画面,现在彻底黑屏了 。电器小白拆开看看。没有拍很多照片,拆完才想起来

电视机型号

一体的板子。

这2根排线是到背光灯条的,不知道怎么检测,拆开灯条那里,一颗颗用万用表测试 都能量,一共3条灯条,每条10珠

插电指示灯能亮,开机后强光照,有显示,遥控器选择项目也是有声音的。

是不是背光光衰电压变化保护了 或者是恒流电路部分问题,搜了下tb,有整个板子出售大概70.80元,直接换板子可行吗?请教达人指点一下。
对了,电视有5.6年时间了。

网友:
真奇怪怎么会是3个灯条?

网友A:
估计是背光有灯珠坏了吧

网友:
一角粉红色 大概率灯珠凉凉导致的保护,需要拆屏换灯板,建议交给专业人士 动手报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背光有灯珠坏了吧

拆开用万用表测试过,每颗灯珠都好的,就是灯珠附近发黄了。

楼主:
换灯条就可以了?我单独测试每颗灯珠都能亮的,是光衰了?

网友:
板子应该没啥事,换灯条吧。

网友:
把发黄的灯珠换掉,修好的概率高!

网友B:
这样测量不行,低电流能亮不代表高电流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测量不行,低电流能亮不代表高电流可以

拆了又量了下,3条10灯珠,其中2条10串,中间一条5串2并,整条30v接入很亮,没有坏灯珠,测板子那头排线好几组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测量不行,低电流能亮不代表高电流可以

是有这么个情况,射灯遇到过,是仿流明灯珠,不过也差不多,就3颗,初步万用表量全部能亮,以为驱动坏了,带回家直接查驱动结果没看出问题,又开始找灯珠原因,测每只还是一样都亮,并且亮度差不多,纳闷了,又接驱动还是不亮,好,不用多说肯定灯珠问题了,使出绝招了,通电每只量电压就会知道结果,果不其然有一只电压明显高出其它2只许多,换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