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容容量大点影响大吗

楼主(2021-07-12):
撸了很多35 470 330的 25v 820

网友A:
会有点儿影响。一般耐压值高点儿,影响比较小。
讲真,我都有点儿分不清铝壳电解和固态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点儿影响。一般耐压值高点儿,影响比较小。
讲真,我都有点儿分不清铝壳电解和固态的区别。 ...

固态高温好 耐用 体积小

网友B:
怎么撸的,淘宝特价红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撸的,淘宝特价红包么

特价版 加满3单返3单还有一些红包

网友C:
这点容量不算大,这种用于滤波的,容量大一个数量级都没事
但是有些玩音响的,用几十万微法的大水塘,可能会有负面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点容量不算大,这种用于滤波的,容量大一个数量级都没事
但是有些玩音响的,用几十万微法的大水塘,可能 ...

哦哦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