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820S的V1和V2版本有啥区别啊?价格差了一倍多

楼主(2021-07-12):
V1比V2贵了一倍多,有什么区别吗?网上都搜不到多少这个型号的信息的样子

网友A:
8820S是128+256,其他是16+64,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20S是128+256,其他是16+64,懂了吧

128是用的nand吧?那我宁愿用spi的16M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是用的nand吧?那我宁愿用spi的16M的了

那倒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820S是128+256,其他是16+64,懂了吧

请问8820s的128nand到底是spi还是parallel?按理说只是放置操作系统而已,nand读写速度的影响并不大,最多就是开机慢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8820s的128nand到底是spi还是parallel?按理说只是放置操作系统而已,nand读写速度的影响并不大,最多 ...

可以改,移2颗电阻位置,我有一台刷机刷死了,就改了spi。然后我自己编译了openwrt,可以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8820s的128nand到底是spi还是parallel?按理说只是放置操作系统而已,nand读写速度的影响并不大,最多 ...

不是怕慢,是怕有坏块用着用着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移2颗电阻位置,我有一台刷机刷死了,就改了spi。然后我自己编译了openwrt,可以看我的帖子 ...

是的,nand的机器不改SPI我都不敢用,死了没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是用的nand吧?那我宁愿用spi的16M的了

自己改很简单,留好位置了,改个电阻就行

网友(2021-09-25):
引用 楼主:
不是怕慢,是怕有坏块用着用着就死了

手上2台8820S,从最初的折腾刷机到后面适配各种固件,再到各种乱七八糟的折腾,刷机几十次至少,目前依然没有问题。原装NAND。

8820S还是挺靠谱的,用的NAND不像红米2100那么容易坏

网友:
v1 是128nand+256 改爱快A120或M1 成本低 v2也可以,就是动的地方多,复杂太多了,v1基本被人收起来改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