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TH58TFG9DFLBA8G上IS903跑圈爆红寻求解决

楼主(2021-07-12):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东芝9DFL是否能上 903、我换好几个固件包。都存在跑圈爆红现象、个别颗粒能跑完、放2_3天后 在跑一次 数据跑圈爆红、.....................有没用9DFL能上903的固件包。

网友A:
15nm的DDL,DFL系列颗粒,不建议上903。别说903,46xt都不一定能HOLD住这个制程的颗粒,掉速涨C3也是家常便饭。可以上慧荣3267,3268,3281或者ps3111

楼主:
大佬救救我

网友B:
我也有4片8ddk跑圈掉速,估计是颗粒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4片8ddk跑圈掉速,估计是颗粒不行了

不是掉速 是跑圈不过

网友C:
说明颗粒快要被磨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nm的DDL,DFL系列颗粒,不建议上903。别说903,46xt都不一定能HOLD住这个制程的颗粒,掉速涨C3也是家常便 ...

大佬 我上 3281确实没问题、但是不能开满融  到底还是颗粒的毛病 还是和主控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颗粒快要被磨烂了

主要是我看了颗粒坏道并不多...................显示也不过200个原厂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4片8ddk跑圈掉速,估计是颗粒不行了

掉速还能接受、读不出。就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上 3281确实没问题、但是不能开满融  到底还是颗粒的毛病 还是和主控兼容问题 ...

3281开东芝和闪迪的容量确实比较少,32G的颗粒大概也就能出28G左右。上3267,3268就没有这个问题。可能和坏块管理机制和固件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开东芝和闪迪的容量确实比较少,32G的颗粒大概也就能出28G左右。上3267,3268就没有这个问题。可能和 ...

感谢大佬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