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行车记录仪用了5年,换电池作业

楼主(2021-07-12):
我的papago用了5年了,电池不行了,每次开机都要重设时间,十分麻烦,网上买个电池换了也不保存时间,又没有原厂或好一点的电池,前几天自己改了个小电风扇的电池,倒是可以了,不知道这电池怎么样?我基本停地库,周末偶尔停外面,这电池稍大了一点,只能外挂。先用一段时间看看,大神们说说这电池安全不?

楼主:
行车记录仪型号是PAPAGO S36

网友A:
钢壳电芯,放车上比软包电芯还不靠谱,电池容量不需要太大,这样就是出现极端情况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B:
叭叭狗不是用法拉电容的么?

网友C:
妥妥的诺基亚电池

网友D:
部分型号用的法拉电容

网友:
行车记录仪的电池容量不宜太大,夏天车内温度高,电池容易出问题。

网友:
行车记录仪建议用专用的耐高温电池,夏季汽车内温度可到50度,小心安全。

网友:
换新款吧,换成用超级电容供能的。

网友E:
我已经把红旗送的渣渣记录仪换成40F的电容了

网友F:
PAPAGO是用的超级电容。几个超级电容串联就行啦。

网友G:
不能保存时间不一定就是电池不行了,关机充满电再用可满血复活,我的趴趴狗520就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PAPAGO是用的超级电容。几个超级电容串联就行啦。

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壳电芯,放车上比软包电芯还不靠谱,电池容量不需要太大,这样就是出现极端情况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

原来就是软包,换了一个不行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叭叭狗不是用法拉电容的么?

我这个原来是软包,已经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妥妥的诺基亚电池

诺基亚电池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部分型号用的法拉电容

建议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把红旗送的渣渣记录仪换成40F的电容了

40F不多大?放的下吗?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保存时间不一定就是电池不行了,关机充满电再用可满血复活,我的趴趴狗520就这毛病 ...

拿回家充过电试过,不行了,鼓包了

网友:
我的 papagoP2X 2013年买的,前几天想拧紧一下,左右两边的固定螺丝,一拧,包在螺丝外的塑料碎了,轻轻一扳支架,支架断了,老化得够彻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