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供电连贯跳闸的原因?如何最小限度跳闸

楼主(2021-07-12):
有个微波炉,开门瞬间全屋跳电,拆开微波炉10A保险丝炸了,房子配电箱里空气开关墙插一路跳开,漏电保护器跳开,推上闸后还是没电,下楼发现总进户空开也跳掉了。
就是一起短路引起四个保护装置动作,照说是越往外动作电流越大,比如用电器10A、墙插20A、进户40A,每级都可容纳更大电流,为何同时跳闸?

网友:
他们商量好的呀  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

网友:
如果短路电流大于60A,那么总路及其后面的分路会全部跳闸,想总路不跳那么总路需要用DZ系列,允许大电流冲击而不跳闸。

网友:
因为空开是热效应原理保护,响应没那没快,你短路电流远大于40A,配电箱空开双金属片过热后没那么快形变,导致总空开双金属片也热了

网友:
你家的微波炉是啥牌子?定时炸弹哇!又是漏保又是空开连总闸开关都保不住。。。

网友:
短路瞬间的电流可达几百安
全跳说明各个开关的保护动作非常灵敏
不跳才不对

网友:
换个好点的空开吧,这些钱省不得,还是换个牌子好点的

网友:
10a保险丝炸掉说明是短路,只要是短路,那瞬时电流是不会低于100a的,甚至能到四五百a或者更高,空开能不全跳吗?

网友:
说明微波炉漏电了。问题很大。

网友:
最好说明一下各个开关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同一品牌
微波炉开门炸保险就是炉门开关坏了,直接短路
一般短路都是微断里的磁脱扣动作,C曲线的磁脱扣范围大约是额定电流5~10倍
如果上下级开关脱扣范围有重叠,就有可能一起动作
比如额定16A 是 80~160A的磁脱扣范围,20A 是100~200A的磁脱扣范围,就有一大段重叠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