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英菲克B1蓝牙耳机单元

楼主(2021-07-12):
接前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099 上次改的魔声32阻抗单元,最大感受就是高音太刺耳齿音非常重呲呲的,这次换的说是丰达阻抗64的单元,劵后才8块3,价格便宜试试看的心态拍的,实际测量偏差有点大,这个感觉高音好多了低音也不差,应该阻抗高的原因调的同音量声音比魔声的小那么一点无所谓了,总体来说算是成功吧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喽

网友A:
蚊子不错啊,把它吸管剪掉哈~

网友B:
错了吧,是边缘的羊毛弄洞才是弄低音的,隔一段距离扎一个,不够再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吧,是边缘的羊毛弄洞才是弄低音的,隔一段距离扎一个,不够再扎

弄中间应该也一样,都是通的,反正低音是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蚊子不错啊,把它吸管剪掉哈~

不用剪,到晚上就蔫儿了走几步就躺下,翅膀被我去掉了一点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