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便宜点,坏了不心疼。求推荐万用表一块

楼主(2021-07-12):
家电维修,diy,玩,需要测个三极管,测个电容啥的,便宜点,坏了不心疼。经典点,留着是个物件。谢谢

网友:
我有个优利德的39C ,估计比较适合你

网友:
便宜的都没法测电容。 最便宜的万用表,科麦斯830L  ¥5.24到手。

网友:
这个玩意还是别省了,最起码也买个优利德吧!

网友:
20多块钱买个9205应该可以

网友:
不坏才真正不会心疼
又哪有能坏了不心疼的经典
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买块好的,认真操作避免损坏才是正道

网友:
这个是测量仪表,不能太省了,要有基本稳定性,可靠性。
屏幕要大一点,外壳要有一定强度,一碰就碎的再生塑料肯定不好。
功能多少,哪些
功能,根据需要定,好在不是消耗品一月用一个,一个能用好多年。

网友:
仪表首重安全性,其次精准度、置信度,最后才是性价比。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看你自己怎么看待了

网友:
胜利VC890系列,优利德UT136.都行,起码使用上比较安全,精准度还行,塑料比较好,屏幕有保护玻璃,这些都很重要的。

网友:
普通用用9205基本都够,便宜皮实耐用,用坏了扔也不心疼

网友:
我一直用9205的,其它表我也用过,不习惯,如福禄克17B+,优利德139,61E等,但高端表我玩不起,现在用科捷9205B+的,50块左右,配一块胜利的电感电容表,总觉得现在的表功能多精度也高,但并不适用,这是个人观点,误愤

网友:
9205,最大200UF电容,维修够了

网友:
优仪高 9233E,不到70元,一顿肯德基的价格。两张电影票的价格。
或者福仪FY76 硬封,88元。
这两款都还不错,速度反应量程,防烧,爱好者用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