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ose mini1 电池红灯有没办法解决?

楼主(2021-07-12):
电池好像锁死了。mini1好像刷不了固件。不知有高手解决一下吗?

网友A:
一代的mini因为电池电量用完导致闪红灯就只能刷主板上的固件了,电池0电压可以用维修电源冲一会能激活的,上淘宝咸鱼找找修bose闪红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的mini因为电池电量用完导致闪红灯就只能刷主板上的固件了,电池0电压可以用维修电源冲一会能激活的, ...

看来有点难搞。固件值得是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代的mini因为电池电量用完导致闪红灯就只能刷主板上的固件了,电池0电压可以用维修电源冲一会能激活的, ...

那就有点麻烦大了。先弄个好的电池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原因,电池正负极无电压输出,电芯电压正常,以为只是电池问题,按bilibili上一个up主的方法,电芯正极跳过保护板直连电池插座正极,结果四灯全亮,换了一个电池还是充电闪红灯,最后又换了一块主板才搞定,按主板卖家的说法是电池问题导致主板坏,但卖家始终不透露主板上什么地方出问题,只说是修主板要换蓝牙芯片,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大概率是主板存储程序的芯片出了问题,楼主如果修的话最好是同一家买好一套电池和主板,让卖家试好,拍视频。费用大概180。。。

网友:
我的mini2也亮过红灯  后来刷了固件恢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有点难搞。固件值得是协议?

固件是这个音响内部有个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内有电池检测程序,在电池电量彻底耗尽后就会成为闪红灯模式,只能重新更新单片机内部的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原因,电池正负极无电压输出,电芯电压正常,以为只是电池问题,按bilibili上一个up主的方法, ...

确实是蓝牙芯片出问题的,因为蓝牙芯片兼职单片机并且里边存放了程序,是程序坏了,一般人没有那个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这个音响内部有个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内有电池检测程序,在电池电量彻底耗尽后就会成为闪红灯模式, ...

首先买主板,一代mini的主板,然后电池用维修电源冲冲电,万用表能测出来电压就行,如果电池实在不耐用就换掉拉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买主板,一代mini的主板,然后电池用维修电源冲冲电,万用表能测出来电压就行,如果电池实在不耐用就 ...

正常电池测量正负极也是测不出来电压的,我试过,好像只有上机之后才输出电压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像只有BOSE维修站能解决。不过坑很深,要4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像只有BOSE维修站能解决。不过坑很深,要400多吧

就是感覺太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电池测量正负极也是测不出来电压的,我试过,好像只有上机之后才输出电压 ...

不是的,是可以测量到电压的,如果测量不到就是亏电保护了

网友:
上闲鱼搜索区,把主板寄过去让他们整整,价格不会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