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秤待机电流25毫安,有点耗电,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1-07-12):
这个电子秤,以前充一次电能用很久,现在用不了半月就要充一次电。用的三洋电池。

测量了一下,待机电流在12~25毫安跳动,这个待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断开充电板试试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某电容漏电

网友A:
板子就那么几个元件全部测量一次吧,挺简单的一次修理过程了。

网友B:
整机线路被你改动过了,看你怎么待机状态了,开关关掉的话几乎没有功耗才对。

网友:
估计是哪里的问题。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C:
好像是改装过的,用的4056,就是这个玩意漏电,建议换成手机电池充电保护板,或者加个开关

网友:
三洋的问题?

网友:
电解电容漏电的居多。只有那么几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改装过的,用的4056,就是这个玩意漏电,建议换成手机电池充电保护板,或者加个开关 ...

已换4056小板,现在没漏电了,关闭状态下0耗电,开机待机电流降低到10毫安用半月再看看。没想到4056板居然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就那么几个元件全部测量一次吧,挺简单的一次修理过程了。

懒啊,直接换了4056小板,现在关机0耗电,待机1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机线路被你改动过了,看你怎么待机状态了,开关关掉的话几乎没有功耗才对。 ...

开关接在4056小板后面,4056小板一直处于待机状态,已测量那玩意待机15毫安的电流,但是这点耗电影响应该不大的啊。我来算算15*24*15天=5400,不算不知道,一算小一跳。

网友:
私自改称的内部结构小心被xx说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换4056小板,现在没漏电了,关闭状态下0耗电,开机待机电流降低到10毫安用半月再看看。没想到4056板居 ...

换了4056小板,过一段时间还会漏电,要么加开关,要么换手机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