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捡了两块汽车上的板子

楼主(2021-07-12):
路过汽修厂,看见两个小黑盒子,捡回来看看,拆出两块板子,不知道干嘛的。
第一块。

另一面。

单片机。

这个是干嘛的?

还有一个8脚的。

侧面。里面有几只继电器。

另一面。一只裸的继电器。

插脚。

另一块板子。

集成块。

背面。

一端像天线。

侧面。

另一面。

往里看看。

插脚形状,与第一块板子完全一样。

估计是比较早期车辆上的,什么用途不清楚,可以拆件用用。
谢谢围观!

网友:
有天线 的估计是中控锁控制器

网友:
中空板  控制车锁的,中空板  控制车锁的,中空板  控制车锁的,遥控开锁

网友:
自动升窗器,遥控升降的,属于改装,不是原厂的东西

网友:
哦,说错了,第一块是原装的,没遥控

网友:
这做功也太差了

网友:
这类单片机一般都是用做汽车防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