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喜之门电动门遥控器拆测

楼主(2021-07-12):
喜之门电动门遥控器

12V碱性电池

芯片没有型号标记

电池仓弹簧装置很牢靠

待机电流太微小了!

按键时为10.9mA

主机,等有时间再拆开看看

网友:
没有地址编码,估计这是跳码的

网友A:
可以换锂电池吧

网友:
电动门遥控器都爱用抹了型号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锂电池吧

这是12V的.........

网友:
我挺好奇这玩意怎么配对的   主机按下学习键  遥控器按任意键就能匹配 但是遥控器不跳码发射频率应该是都一样吧   主机咋区分遥控器呢

网友:
电池不太常见啊这种,12v的

网友:
滚动码的吗?

网友:
这种微动爱坏~

网友:
12V的电池里面都是纽扣电池

网友:
我这也有个电动门遥控器,抽时间也拆开看看,之前拆过,芯片上面丝印好像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