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遇到个硬盘密码 不知道怎么解(SKhynix SH920)

楼主(2021-07-12):
(图片)

网友:
拆      字数补丁.EXE

网友:
看看能不能量产

网友:
你这是准备破解了找里面的小姐姐?

网友A:
没有说清楚,是要数据还是要盘?

网友:
上机提示 输入密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清楚,是要数据还是要盘?

要盘  刷不进固件

无法初始化

楼主:
Supervisor Password(超级用户密码或监督密码) User Password(用户密码) HDD User Password(硬盘用户密码) Supervisor Password和User Password如果遗忘了,可以通过软件刷新BIOS、汇编、硬件清除BIOS等方式去掉密码;但如果忘了HDD User Password,则基本上宣判了死刑,只有换掉硬盘一条途径。 追问: 是User Password 回答: 进入BIOS设置画面,选择已经设置密码的““USER PASSWORD”,回车后,出现“Enter Password”时,不要输入密码,直接按回车键。此时屏幕出现提示: “ PASSWORD DISABLED !(去除密码!)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按任意键继续……)” 按任意键后退出保存,密码便被去除。 可进入操作系统,但无法进入BIOS设置(要求输入密码)。具体方法是:将计算机切换到DOS状态,在提示符“C:WINDOWS>”后面输入以下破解程序:debug- O 70 10- O 71 ff- q再用exit命令退出DOS,密码即被破解。因BIOS版本不同,有时此程序无法破解时,可采用另一个与之类似的程序来破解:debug- O 71 20- O 70 21- q用exit命令退出DOS,重新启动并按住Del键进入BIOS,此时你会发现已经没有密码挡你的道了!

网友B:
你这个是主控锁还是密码在储存颗粒上 主控锁你知道的基本无解 在颗粒上的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主控锁还是密码在储存颗粒上 主控锁你知道的基本无解 在颗粒上的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

换颗粒???行吗?

网友C:
看这个盘是SK HY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控和盘集成在一起的,特点是盘上就一个颗粒,不然都能拆颗粒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盘是SK HY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控和盘集成在一起的,特点是盘上就一个颗粒,不然都能拆颗粒想办法 ...

换颗粒~~好像应该行呀?!

换第一个颗粒就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颗粒~~好像应该行呀?!

换第一个颗粒就行吧?

肯定不行,得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