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一个对讲机充电器,不知道是不是翻车

楼主(2021-07-12):
原板上的芯片买不到了,按电路板上印刷的芯片型号买的。换上后电压在8v-8.4c之间反复跳动。拆下电容测试正常,换了电容也没用。电路板很简单,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电路板印刷6038,买的6038换

网友A:
出12元运费我送你一个对讲机充电器8.几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12元运费我送你一个对讲机充电器8.几v的

这笔生意指定谈不成,12元运费是道坎,不知有多少生意都死在运费上了。

楼主:
东西商家已经给重发货了,,刚买3天就坏了,0V输出,,但坏件商家不要,,而且我又已经多买了一个,,只是不修好它心里长草

楼主:
电压有8.4,但是一直在变化,感觉就是随着电容的容量在变化,电容换大LED灯闪烁变慢电压变化速度也会变慢,电容换小led灯闪烁变快,电压变化也变快。这种变化我在普通4.2V充电器上是没有见过的

网友:
那么山寨的充电器修不修没所谓了,这个都执着怎么过日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