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整那些手电钻电池,把12V的全改成平衡充电

楼主(2021-07-12):
拆开 看电池没型号规格什么的

拆掉原来的充电座

买了KF2EDG-2.54MM  插座,几毛还包邮

刚刚好放入

粘一下

接线

画线

开孔

完成

网友A:
这不会是三星的粉皮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会是三星的粉皮电池吧?

哈哈想得美

网友B:
这又不是啥好电池,再怎么折腾寿命也就那样,坏了直接换呗

网友C:
平衡充还是有点用的,实测直充后4.15-4.09-3.8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衡充还是有点用的,实测直充后4.15-4.09-3.86

我靠,这也叫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不是啥好电池,再怎么折腾寿命也就那样,坏了直接换呗

自己买新的,很难控制电池之间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新的,很难控制电池之间的一致性。

控制干嘛,烂电池用坏了直接扔,现在电池又不贵,18V或者24V的还有搞头,12V的真心不用搞

网友:
这种方法好,简单实用。

网友:
改得不错。只是这插座、插头只能供自己专机专用,没有什么通用性可言了。

网友:
这个没必要吧!!  3串的 只要电池质量好的  根本就不需要这样搞!  无非也就充电能充满一点

网友D:
再展示一下你的充电器呢
平衡充头做好了,没好的平衡充电器,也是白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衡充还是有点用的,实测直充后4.15-4.09-3.86

看来是没明白,我指的是用原装充电器充满之后的电压,很不均衡,需要单独对电芯充电

网友:
电池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配对再好,用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差异,电池组还是平衡充靠谱,特别是用些垃圾电池的更需要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展示一下你的充电器呢
平衡充头做好了,没好的平衡充电器,也是白搭啊 ...

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网友:
记号,学习了。以后也把扳手的电池包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平衡充还是有点用的,实测直充后4.15-4.09-3.86

分开冲到4v再用这个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也把扳手的电池包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开冲到4v再用这个

是的,需要分别单独充满再用

网友:
这叫独立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