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1499元的科龙1.5匹定频机,看看单排还是双排铜管

楼主(2021-07-12):
这台空调是2016年双十一时买的,1499元,当年格力1.5匹冷暖机贵1000元左右。当时看参数就觉得科龙的空调还是比较重的,外机好像是33或是35公斤,不过这么低的价格估计肯定是单排铜管。今天拆开看看竟然有惊喜。双排铜管,而且长度也很足,难怪那么重,感觉科龙还是很实在的。有个疑问请大神赐教,为什么现在的新一级能效的空调那么轻,相同能耗的有些用双排有些单排有些1.6排,有些用毛细管,有些用电子膨胀阀,这些会不会影响实际使用的效果,是不是堆料越足,实际使用更省电?

网友:
就说同样能耗有的双有的1.6排来说。双排的风扇20多W。1,6的40多瓦。风扇只要够大就可以达到一样的能效比

网友:
制冷剂不同,销率不一样, 压缩机也不一样咯

网友:
双排也没用。能效不行的。。楼上说对了,双排风扇功率少点。单排要60W,1.6排和2排也是40W,全都是直流可调转速的。。

网友:
10年前的科龙空调拆迁了我也带走了,一台格力,加点冷却媒依然杆杆的

网友A:
不喜欢新的变频空调制冷剂,除了比较环保,其它都是缺点。

网友B:
你这台是定频的R22应该
老的定频,没啥比较意义啊

因为它是这样的。它的启动就是
通/断,通/断
如果夏天的话,每天开的时间长,比较费电(可能要4-6度电),换变频能2-3度(看机型)

然后由于R410A,R32冷媒,效率比R22强,所以可以外机缩成1-1.6排
然后电子膨胀阀是个卖点,但用毛细也OK
因为变频的算法,各品牌不一样
比如美的/华凌,有的是电子膨胀,有的是毛细,但变频机照样能制冷低功率到2位数---100瓦,而不停机
即使停机,再启动,也不会立马拉升太高(会外机突然吵,和内机冷媒声明显)

而富士通则是低频到200W,就停机,然后如果你设高了,就一小时启停10次,而且拉功率是拉中高功率,内机暴吵。。就是明显算法问题(全部直流电机,外机电子膨胀阀,但程序有问题就这样子)

三电,松下则是低功率200W,但停机不会太频繁,停后拉升时的功率也不会很高。

所以不能看堆料
另外还有保修,是3年保还是6年
因为变频机的所有配件都比较贵,有可能你夏天拼命用,相比旧空调省出个100-200度电,最后修一下全部给售后了(拿最近朋友的富士通12LMCA为例,刚出保,外机风扇电机损坏+外机小主板损坏+维修费,搞掉600还是800元,每年都没怎么连续使用,因为老年人不舍得用)

而你这台定频
顶多外机那个大电容,和风扇3UF电容坏坏
或者自已测个压,补个R22冷媒(所有前提是外机在能自行DIY的情况下)
外机风扇也是个交流电机,也便宜

除非压缩机坏,或者切换冷热的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坏了(切换冷热的元件坏了,如果只更换外面那个通电吸合的不行,就得外机拆下,抽光冷媒排空,烧焊下来,更换,再重新填充冷媒,特别的费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是定频的R22应该
老的定频,没啥比较意义啊

你这样说实话,会得罪人。。不要问,定频 ,双铜排就是永远的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说实话,会得罪人。。不要问,定频 ,双铜排就是永远的神

又不是在家电论坛,这能得罪谁

无非就是一堆键盘侠和推广在那比推材料。。。
然后管杀不管埋

年年白色家电和ZDM上就各种翻车的
换家电论坛我就不敢这么回复了。。。

网友:
定频机几乎绝种了,除了客厅柜式还能买到新品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是定频的R22应该
老的定频,没啥比较意义啊

切换冷热的叫四通阀

网友:
厉害 厉害! 回帖的大神是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换冷热的叫四通阀

对,就这个
老的R22变频,最早的。。。四通坏了
讲要拆外机,重新焊下来焊上去,再折腾。。想想算了就没折腾
里面卡住了。制热切不回制冷了(早知道冬天就不用)

网友:
虽然没变频省电,但是结构简单故障点少,零几年科龙空调质量很好,可以用十几年,后来有些促销款缩水。冷热空调尽量用制冷好些,经常切换四通阀容易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是定频的R22应该
老的定频,没啥比较意义啊

虽然看不懂,但是觉得很吊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新的变频空调制冷剂,除了比较环保,其它都是缺点。

前一阵看了下空调市场,R410的空调只有几个国外品牌在用。国产几乎清一色R32估计能省材料

网友:
18年2799买的科龙一级能效1.5P,现在一千五六就能买一台一级能效1.5P空调,这成本得压缩成啥样

网友:
15年装的志高变频用的R410A雪种,现在时好时坏,下几天雨就开不了,外机不转,感觉还是定频的省钱点,简单耐用。

网友:
我分别在19年和20年入了科龙1.5匹变贫空调各一台,其中一台外机大功率运行时噪音大得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是定频的R22应该
老的定频,没啥比较意义啊

那个叫四通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