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成功不能格式化什么原因?B1x will not check same grade

楼主(2021-07-12):
帮忙看看能不能解决谢谢

网友:
B17A的颗粒用这个版本试试SM2258XT_B17A_PKGR0605A_FWR0522A0
FLASH CLOCK 选100MHZ或者150MHZ

网友:
固件版本没问题,提示也没问题。你是开了RDT模式

网友:
开了RDT测试固件,当然不能格式化使用啦!人家是自己跑坏块测试的模式而已。

楼主:
硬盘修复好了我把容量设置成250G开卡成功后然后就能格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