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莱卡LED屏控制卡rs232怎么跳线帽

楼主(2021-07-12):
各位师傅给看看,莱卡LED屏控制卡rs232跳线帽怎么跳,
控制卡链接不上电脑。

网友A:
  连接后面的 是232  你现在连着的是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后面的 是232  你现在连着的是485

非常感谢!跳完帽还是连接不上电脑,用的是电脑后边的rs232 三根线 rx tx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