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无刷多功能电钻

楼主(2021-07-12):
2017年买了一把牧田无刷电钻感觉不错,但是私人家用,最近公司做了几个项目,不得不让公司采购一套,心里想贪了,拿旧的换新的,拿到手后测试了,感觉还是2017年产的好太多,2020年中心有稍有偏心,在高速旋转时明显震动要比旧的稍多些,这是什么情况?按理说应该是产品往后更成熟才对,难道小日本也有偷工减料这种事,感觉材质也不一样,甚至怀疑眼睛,让老婆确认一下,她感觉好像也是,是不是个别现象?只是自己碰巧了。做完工程看看怎么样了,但愿新的更耐用。本人孤陋寡闻,牧田是我见过最好的多功能电钻了,无极调速,打螺丝,钻孔,电锤都很不错,当然价格也不错。

网友A:
国外用牧田的比较多,国内用博士的多,牧田比博士方便和耐用,价格也比博士贵。

网友B:
你还是倒电池吧。

网友C:
电子产品的惯例,新产品打口碑,然后逐渐软件升级,硬件降级(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倒电池吧。

你猜中了,真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产品的惯例,新产品打口碑,然后逐渐软件升级,硬件降级(省成本)

发这主题就是与你一样的想法,希望是多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用牧田的比较多,国内用博士的多,牧田比博士方便和耐用,价格也比博士贵。 ...

,我也发现比博士好太多了,不过之前我不知道这个品牌

网友:
虽说我手头也有牧田的工具 还挺好用的 但这不代表说日本不会造假和偷工减料 购买使用和客观评价是两码事 日本企业造假和偷工减料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或多或少而已 下面是影响比较大的事件 可以自行百度谷歌验证真假:日本假疫苗、森永毒奶粉、雪印毒奶粉、三笠毒大米、地沟油、水俣病、核泄漏、RAA、三菱造假、东芝造假、神钢造假、东丽造假、高田造假、西铁城造假、旭化成造假、椿中岛造假、神户牛肉造假、日产造假、丰田造假、铃木造假、小林化工造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猜中了,真干了

建议拆开后比较一下电芯 老的不一定比现在的差 老电芯一致性可能比现在的还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拆开后比较一下电芯 老的不一定比现在的差 老电芯一致性可能比现在的还好呢 ...

我也是有这种顾虑,但是前面的到现在有4年来了,虽然少用,也应该老化不少吧,或许自我安慰吧,反正我心里也没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有这种顾虑,但是前面的到现在有4年来了,虽然少用,也应该老化不少吧,或许自我安慰吧,反正我心 ...

拆开看新老电芯都是什么品牌型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新老电芯都是什么品牌型号了吗?

没有拆,我还给公司了,把旧的电池给公司了,赌一把吧,但是我还是留下我2017年买的电钻,2017感觉稳静音些,希望是错觉吧

网友E:
电池和主机没有统一的编码吗?

不知道这货打混泥土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池和主机没有统一的编码吗?

不知道这货打混泥土怎么样?

冲击钻 应该除了里奇的大扭力钻 其他的很少能打动混凝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和主机没有统一的编码吗?

不知道这货打混泥土怎么样?

相隔近四年了,新的我没有留意,产地看了,2021年版主机江苏昆山,2017版主机的是产地日本,电池好像都是中国,像福克禄一样,在国内生产主要是避免关税,很多在国内组装,网上说国产组装与国外组装同样的器件,设计肯定是日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击钻 应该除了里奇的大扭力钻 其他的很少能打动混凝土的

没有用过里奇不知道,这个最大支持直径10毫米而已,有高速档,有低速档,低速档就是可以获得很大动力的那种,动力不差于220V,但是速度没有220V快,也不慢,抱歉不会描述。冲击钻对付家庭用没有问题,开墙孔,开玻璃孔,开瓷砖孔轻松的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里奇不知道,这个最大支持直径10毫米而已,有高速档,有低速档,低速档就是可以获得很大动力的那 ...

混凝土基本上都打不动 冲击钻打普通墙面都是可以的 主要是有的快有的慢 我也有一把里奇的无刷冲击钻 可以打得动混凝土 就是噪音大的恶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凝土基本上都打不动 冲击钻打普通墙面都是可以的 主要是有的快有的慢 我也有一把里奇的无刷冲击钻 可以 ...

我给投影机装过支架,就是用牧田电钻打的,是6毫米的混泥土钻头,确定可以,8毫米的也试过确定没有问题,其它没有试不确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给投影机装过支架,就是用牧田电钻打的,是6毫米的混泥土钻头,确定可以,8毫米的也试过确定没有问题, ...

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用18V的牧田冲击钻 打一个现浇的柱子 打不动 灰溜溜回去拿的电锤 后来买了一个死沉的里奇 发现打得动高标混凝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用18V的牧田冲击钻 打一个现浇的柱子 打不动 灰溜溜回去拿的电锤 后来买了一个死沉 ...

我打的是家里墙上的水泥,与地下水泥,是不是与你说的一样,别搞错了,大于10MM直接也装不进去,最大只打过8MM,8mm确定可以打墙上的水泥,就上面那两个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