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莹石云的摄像头CS-C5S-1B2WFR,结果有点意外。

楼主(2021-07-12):
摄像头没视频了,连半天也连不上,大概率的坏了。
闲着没事,拆着玩。
外壳卡扣式的,非常结实,用一字螺丝刀撬了半天才撬下来。
反正是坏的天线就把它剪断拉倒。
接着拆头盖和后盖,反正就是撬呗。
再把头部4个螺丝拆开,又可以取出机芯了。
机芯取下来了,里面空空如也。
为什么把外壳做的这么大?
因为做大了好卖高价吗?
接着拆,这一块应该是铝制的散热片,
散热片拆下来了,就看见电路板啦,
继续拆,不把它拆散架拉不倒。
里面密密麻麻的小元件,有一个黄色的后备电池。
量了下电压只有0.3伏,标称是三伏的,
电路板好像被腐蚀了,应该是这个电池漏液所致,
找了个板刷,刷了几下,装回试试,
插电一试灯亮了,说不定就这么修好啦,
最后来一句,tnnd。
感谢围观,结束。

网友A:
难怪不启动,腐蚀正好在晶振旁边,影响到时钟信号了,天线坏了,信号强度低不少,反正楼主也不打算用了,直接买新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不启动,腐蚀正好在晶振旁边,影响到时钟信号了,天线坏了,信号强度低不少,反正楼主也不打算用了,直 ...

不必买了,我这里还有五个好用的,正不知用到何处呢!卖二手也不知能卖几块钱?

网友B:
我需要3个,可以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必买了,我这里还有五个好用的,正不知用到何处呢!卖二手也不知能卖几块钱? ...

如果都是一样摄像头,应该有同样的问题,建议拆了改一下以绝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3个,可以考虑

如果你真的要的话可以转让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一样摄像头,应该有同样的问题,建议拆了改一下以绝后患

这款外壳有点难拆,只能硬撬,撬开后外壳难免会有伤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真的要的话可以转让给你。

给明个价。

楼主:
淘宝价280,带32G莹石专用内存卡。

我这旧的就80块一只吧。

有五只好的昨天全部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价280,带32G莹石专用内存卡。

我这旧的就80块一只吧。

我也想要一台

楼主:
怎么交易呢?

网友C(2023-07-01):
楼主手头还有这机在用吗  CS-C5S-1B2WFR

我的固件掉了  能否帮我备份下编程器固件

网友D:
萤石云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头还有这机在用吗  CS-C5S-1B2WFR

我的固件掉了  能否帮我备份下编程器固件 ...

还有一个在我手上,但我不会备份看吧!你得教我怎么操作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在我手上,但我不会备份看吧!你得教我怎么操作才行。

用编程器 读这个闪存出来 .bin的   16M

网友:
我有一个萤石的行车记录仪,怎么也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器 读这个闪存出来 .bin的   16M

这个编程器我可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萤石云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海康威视旗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