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14寸的先科看戏机

楼主(2021-07-12):
     最近以广场舞大妈送来一个先科看戏机,屏幕看着挺大,当时故障是不开机,放下机子大妈就走了。因为不开机,所以我先用充电器给机子充电,充了几个小时后,然后开机屏幕正常,但是仅仅几秒机子就显示低电量关机。关机后用表测试看戏机电池,改机的电池有5个并联。拆下电池一个一个的测试,电池正常,另外又找了一个电池上机测试,开机故障依旧。咱也不知道问题咋修,因为也没有图纸。该机采用FC100的主控芯片。希望群里的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言归正传,开始上图。

想不到这看戏机还真是14寸的屏,还是三星牌

看看,一个14寸的大屏竟然只有巴掌大的一个主板,哎........

这是正面

这是全貌

这是背面主板编号。

开机几秒钟后就显示低电量然后就自动关机。现在不知道这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

网友:
通电状态下测电池电压,不能断开负载测。多半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A:
电池估计还是有问题,内阻大了也会电压正常但是带不动机器,直接插电用或者换新电池吧。这板子用的很多的,一般最多坏个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估计还是有问题,内阻大了也会电压正常但是带不动机器,直接插电用或者换新电池吧。这板子用的很多的, ...

我就是用的新电池测试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新电池测试的啊

那就插电试试,我记得这机器直接插电也能用的吧。量下几路供电是不是正常,可能哪个电容不好了拉低了电压

网友:
用维修电压呀,看电流判断!
如果用电源都关机,你懂得

网友:
大概是电池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B:
楼主你暴露。。。鸟

网友:
你先替换了电池试试啊  没有可调电源吗?   电池电压呢? 空载和带载多少?   不能掉压太多    不是电池问题就检查板子的充电部分 芯片电容什么的   话说这屏幕可以卖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暴露。。。鸟

有点丰满,有点油腻~~~~~~~~

网友:
看见了老哥芳容

网友:
没图纸一般不修这种看戏机了,芯片杂乱无章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暴露。。。鸟

哈哈哈,到底是年轻人,眼睛真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