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易朗之星”电动车充电器48V,输出端正负可以调换极性。

楼主(2021-07-12):
拆“易朗之星”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端正负可以调换极性。

网友:
有点意思
光看标题还以为里面是用mos做的自动极性转换,结果是需要拆开来焊接的。那两个小黄点莫非就是保险丝烧断了给他接回去?

网友:
PCB当保险  也算一种创新  接反了挂了 可以自己修复

网友:
真有创意,竟然备用了2个PCB保险

网友:
pcb划线当保险在电动车充电器中用的多呀!

网友:
还以为像以前手机万能充那种桥式输出呢

网友:
人肉识别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