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Nitecore EA1高级手电筒怎么拆开?不亮了有指示灯

楼主(2021-07-12):
六年前300多买的,用一节五号电池,累计用了不超过三小时,不亮了,指示灯还能亮。怎么无损拆开?

网友:
灯头里面应该有内丝!可以打开

网友A:
螺纹加螺纹胶,加热后能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加螺纹胶,加热后能松动

哪个部位?

网友A:
六角螺帽那里和头部玻璃部位,螺纹胶加热要180度才会粉化,估计加热到那温度里面的原件也坏了

网友B:
300多,这是神马神仙电筒。

网友:
第一次见用5号电池的筒卖这么贵,还是喜欢18650电池的,便携又容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角螺帽那里和头部玻璃部位,螺纹胶加热要180度才会粉化,估计加热到那温度里面的原件也坏了 ...

六角螺母那里用扳手大力都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多,这是神马神仙电筒。

高级货。只是做工好而已,用起来还不如几十块的。

网友C:
从前部的不锈钢环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前部的不锈钢环入手

玻璃片上面的压环?

网友:
头如果不是螺丝的那就从镜头处取,有的是过盈的,

网友:
这个牌子的货售后还行吧?寄回去修呗

网友:
想不到这种小手电居然卖出天花板价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角螺母那里用扳手大力都拧不动

说了有胶,粘住了当然扭不动啦

网友:
你这看上去不像螺纹的,把贴纸撕开可能有螺丝

网友:
在手电论坛听说过Nitecore品牌,价格肯定贵,好几百元,售后应该不错,商量好价格可以返厂维修手电,觉得太贵自己想办法,有可能紧配合压入很难拆,修的功夫不如再买便宜点手电筒。

网友D:
高级手电就这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手电就这质量

买来抚摸用的,用的极少

网友:
看你3月份发的帖子,有回复链接的内容看是一体筒身,拆碎了玻璃。
这玩意儿拆解灯杯防尘比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