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不通电的爱普生针式打印机电源板

楼主(2021-07-12):
合作的伙伴送来一块电源板,故障很明显。高压电容鼓包,保险爆裂。仔细检查没有明显故障,更换完高压电容和保险,在仔细检查高压整流二极管,发现有短路。为了安全起见,把四个整流二极管全部更换,仔细检查那个短路的那个二极管发现中间坏了一个洞。更换完损坏的那些部件,上电通电试机,测试电压正常。在此敬告大家,夏季高温,请大家用完电器设备后及时切断电源。

板子正面

看看电源部分四个整流二极管由于长时间高温,板子都黑了

这是背面,看看背面也烤黑了

特写镜头

清理后的样子,这是已经更换过的二极管

看看后级竟然有四个驱动模块

看看那个二极管中间有个小眼

更换下来的几个坏件

这是一组电压

这是另一组电压

看看像真的不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很沧桑啊~~

网友:
关键同行价格30-50元

网友B:
这工具,这家当,这沧桑。。。。没精气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很沧桑啊~~

呵呵,这个万用表至少用了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万用表至少用了十年+

十年老兵~~
加油 争取再用它个1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工具,这家当,这沧桑。。。。没精气神

烂没啥 就是太脏

网友:
万用表我的有一比

网友:
EPSON 630K的电源板,当年修过好多,现在630KII都大为简化了。

网友:
有故事的工具,有故事的夏季高温提醒!

网友(2021-08-13):
整流二极管发热这么严重,看来待机功率很大啊。

网友(2022-12-14):
别人送来2个一样的电源板,还没修,发现了一点问题点。

网友:
D2位置那个是什么?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