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无人机gps模块,收星少还慢

楼主(2021-07-12):
这东西与接收环路电容有什么关系?
无人机gps接收模块,收星少,收星质量差,芯片好的,小芯片也没问题,26m晶振换了,天线看着好好的,只是与另一个机型,测耦合电容大小不同。

网友:
可以在GPS模块底部贴上金属屏蔽网来屏蔽地面杂波干扰,提高GPS抗干扰能力和搜星速度,屏蔽网用手机那种带胶导电胶布,记得多贴几层

网友:
只知道陶瓷天线碎了会信号弱

网友A:
PCB上本身是大面积铺地,个人觉得GPS模块底部贴上金属屏蔽网来屏蔽地面杂波干扰没啥效果

网友B:
什么机器上面的! 看主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器上面的! 看主芯片的!

晓,一个原厂用ubx8030,另一个原来ubx7020坏了换了8030也能用,买的7020可能温度高,吹上不行,这芯片怕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上本身是大面积铺地,个人觉得GPS模块底部贴上金属屏蔽网来屏蔽地面杂波干扰没啥效果 ...

有金属海棉,底下是其它件的屏蔽罩。干扰应该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晓,一个原厂用ubx8030,另一个原来ubx7020坏了换了8030也能用,买的7020可能温度高,吹上不行,这芯片怕 ...

8030 快啊!!! AIR2 都是8030

网友C:
看这个用的是无源天线,没有玩过大疆,不过以前开源的APM PIXHAWK玩了五六年。开源都是用的UBLOX 模块,如果天线搭配的是有源天线速度会快非常多,如果用的M8N芯片的话,试过最多能够搜到24颗星(包括北斗,GPS跟格洛纳斯),看楼主这个天线应该是无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用的是无源天线,没有玩过大疆,不过以前开源的APM PIXHAWK玩了五六年。开源都是用的UBLOX 模块,如 ...

有源是还带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