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触摸开关无反应

楼主(2021-07-13):
捡到一个灯,电池严重鼓包,赶紧剪下来扔掉!

上电指示灯亮,触摸外面按无反应,接触到里面的金属片开关、换档才正常。

8脚芯片没有丝印,以前看过一个调光芯片SGL8022,对比走线,好像是这个。

测量采样电容1.3nF,应该是10nF才对。

并联一个103瓷片电容测试,恢复正常。

拆的时候,发现电容断了!
这个电容不接或者太大,摸金属片也无法开灯。

找了一个10nF的电容换上,发现一个新问题,关灯后过几秒钟自动开!

10多年的耳机接触不良,过孔处断线,又蒙对了!

上次看见有人挖壳装风扇给路由散热,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外面对着壳吹就行,我这是机顶盒,夏天上岗其余3季收起来。

夏天手机充电温度也高,需要风冷。

网友:
这灯造型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这个思维跳跃得我差点没看明白。

网友:
哈哈,这个灯还挺好看的

网友:
我想知道关灯后过几秒钟自动开,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