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BQ20Z955,艰难的笔记本电池解锁,终于解决

楼主(2021-07-13):
论坛里前不久有人发解锁电池的帖子,勾起无限兴趣,之前也尝试过各种方法与电池进行smbus通信,用过lpt口的i2c转换电路,失败,估计是电平问题不兼容;用过cp2112,网上下载的be2works是坑货,为了伪装成破解的完全版,人为打包了一个9兆的空dat文件进去,就是那个坑货,破坏了我的cp2112小板,导致pid和vid被改写和otp固化,软件再无法识别到小板,无奈又买一只。

这次小心了,为了防止破坏,到手就拆掉vpp端的电容,数据表上有讲到要使用otp功能需要vpp端接4.7uf电容,确保电压在6伏左右,拆了电容有可能vpp电压不足,万一otp操作时,不会改写内部otp区域。下图黄圈里就是去掉电容的位置:

连接电池后用坛友贡献的破解版be2works终于可以识别并读取电池信息了,然而解锁过程并不顺利,unseal,clear PF,明明都解了,再次读取还是锁死状态,诡异的很!后来发现读取到的电池组电压只有6--7伏左右,实际电压是10.6伏,在sms窗口发送rw 3c、rw 3d、rw 3e、rw 3f并ctrl+回车,读取单节电池电压,发现只有一节电池能读取到电压,另外两节反馈为几十毫伏,于是拆下电芯检查保护板,原来,电池组焊点的旁边有个很不起眼的小焊盘,组装电池时工厂先焊接电池镍片,再从低到高依次焊通那个小焊盘,我多次拆焊电芯,焊盘缺锡断开了,

找到原因了赶紧焊电芯复原,将电压检测点焊盘焊通,连上cp2112小板,打开软件,读取一下信息,电压正常了,仍然是PF(永久损坏标志)状态,点一下读取芯片,软件自动给解除锁定,完全不用操心,直接就解锁了!

读出来的已解锁芯片数据:

网友A:
美信的芯片如何解锁,惠普的笔记本有的用的是美信的芯片,也是没电锁了

宏碁AS10D61电池,BQ20Z955主控再次来个电池成功解锁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347-1-1.html

网友:
这还得会程序才能弄,我的一个电池板在家扔着吃灰呢

网友:
这是有技术、动手能力强才能做的事。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确实牛逼,之前我也找过相关的资料。

网友B:
老哥你键盘该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键盘该擦了

哈哈,那可是1997年至今摸出来的包浆,咋舍得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可是1997年至今摸出来的包浆,咋舍得擦呢

老古董啊

网友C:
不错哦,我的acer电池也时20z955,不知道为何无法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哦,我的acer电池也时20z955,不知道为何无法通信

1,电芯还没拆离保护板,检查保险是否熔断,如果已熔断需要更换或临时短接,不然芯片没有供电当然就没有通信,
2,如果电芯已拆,从电池接口处外加电源,注意识别±,9--12伏就可以,芯片有供电才能工作。
3,你共享的软件对它有特效,解锁几乎不用动脑子,希望你能用分析仪抓一下实际指令,这个型号是定制,跟bq20z95引脚一样估计寄存器地址有改动,例如戴尔电池改到0x63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电芯还没拆离保护板,检查保险是否熔断,如果已熔断需要更换或临时短接,不然芯片没有供电当然就没有通 ...

我的电芯早就脱离保护板了,保险丝也熔断了,用导线临时短接保险,从电池接口处外加电源后,保险处会立马发热熔断,就是临时短接的导线焊锡被融化掉。
所以我的保护板应该是有故障,不过我不太会分析故障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芯早就脱离保护板了,保险丝也熔断了,用导线临时短接保险,从电池接口处外加电源后,保险处会立马 ...

刚又看了下datasheet,看原理图发觉我之前回复是有错的,保险要先断开不要接,电芯拆了的话,准备3个470欧姆电阻,最好个头大点,起码要5毫米以上长的,将电阻分别焊接在原来电芯的位置,从原来电池组正负极处接上9至12伏电源,3个电阻串联分压,模拟电芯给芯片提供检测电压,电源会通过mos管给芯片供电,这样就可以连接cp2112调试板结合软件解锁了,清除pf标志后,控制保险熔断的mos管才能关断,估计你以前拆了电芯又加电,芯片检测到异常,保护动作才会熔断保险。 那个保险挺特殊的,底部是加热电阻层,上面是保险膜,相当于一层很薄的铅锡锑合金,保护动作时加热底座加速熔断。 其实我是直接把熔断保险的那个mos摘了,无论如何折腾也不烧保险了,就是很危险而已

网友:
5毫欧电阻,多大功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又看了下datasheet,看原理图发觉我之前回复是有错的,保险要先断开不要接,电芯拆了的话,准备3个470 ...

好的,我再试试。不过之前我有直接把电芯接上去试过,2并3串的电芯,电压是正常的,接上后也不通信,然后我就从电池接口加电,12v左右,当时的结果也是一加电,保险丝短接处就熔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美信的芯片如何解锁,惠普的笔记本有的用的是美信的芯片,也是没电锁了

芯片型号是什么,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型号是什么,发上来看看

美信 MAX1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