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有偿求大神救两个u盘 is903跟sm2246en

楼主(2021-07-13):
is903 前年做U盘的时候就没开成功 之前做了几个is903 现在妈的都找不到了 没精力研究了。。

求助1 is903 帮开好,硬盘已经贴好,本人修手机的应该不会焊接问题。 903料子也有 可以一起发给你
求助2

遇到的问题跟下载这个大哥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561
之前开卡成功且速度在400M以上,后来用的少,有时候就识别 有时候识别不了,前几天电脑系统好像有问题说备份下资料 直接就是一直到现在识别不了。。大神帮开下吧。。听说这个料子不行?发热严重?如果是的话,给个建议方案。

需求就是帮整好两个 能用就可以了。费用商量的来,如果有需要以上料的也可以出价 壳子都有 没拍图。

不知道论坛版规能不能留联系方式? 暂时先站内PM吧

网友A:
坐标杭州,离得近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小弟先MARK一下,看看有无大神经过

网友B:
1.903就去量产部落下载最新固件,最新的,压缩包里面有两个固件,第二个是东芝专用固件,开卡有时候格式化失败也没事,重新插拔格式化一下就行
2.这个是第一版2246en,把几个大的磁珠全部换成绕圈电感就行,用磁珠会掉盘,最后一版新出的板子已经全部变成绕圈电感了,

网友:
你的903是ddl,没有官方固件,都是魔改的,所以用最新的东芝专用固件就行

网友:
这种903主控板买过4个,其中两个习惯性掉盘

网友C:
老实说,903我从2012年开好用到现在,两三个盘,还没有一个会掉盘或者丢盘的。
2246EN凡是投入使用的,有三四块,到现在三四年了,也没有一块出过问题。
楼主想要好好的用就要用好的颗粒,不要捡那些草到烂的盘的颗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903我从2012年开好用到现在,两三个盘,还没有一个会掉盘或者丢盘的。
2246EN凡是投入使用的,有三 ...

也不建议用东芝和闪迪这些另类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建议用东芝和闪迪这些另类颗粒

大佬,东芝算另类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杭州,离得近的话可以联系我

坐标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03就去量产部落下载最新固件,最新的,压缩包里面有两个固件,第二个是东芝专用固件,开卡有时候格式化 ...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903我从2012年开好用到现在,两三个盘,还没有一个会掉盘或者丢盘的。
2246EN凡是投入使用的,有三 ...

颗粒应该没问题 楼主在深圳专业做颗粒的朋友哪里拿的

网友:
几个903用了六七年了,还在用,没有问题

网友(2021-09-18):
引用 网友B:
1.903就去量产部落下载最新固件,最新的,压缩包里面有两个固件,第二个是东芝专用固件,开卡有时候格式化 ...

比较专业了,也来学习下。

网友(2023-03-08):
路过,,这种比较挑颗粒健康度,一般的容易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