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更换汽车助力转向油,采用循环换油法

楼主(2021-07-13):
车子七年了11万,助力转向油从来是只加不换,买了一瓶,看着液位低了就添加。这次添加时候,发现激起的液体,浑浊,觉得还是该换一下了。准备自己干,采用循环换油法。
手头还剩700毫升,只够循环两次,于是又入了一瓶,在路上。准备先把这两次循环做了,新油到了再循环两次。
打开车子助力油盖子,用换机油的手动抽油器抽掉油壶的油,然后加满,此时油壶油是清澈的,启动汽车,左右打方向数次,熄火,发现油管旧油循环到油壶,又浑浊了。于是又一次抽油,加油循环,把油液位置调整好,新油没了,等待新的油液到货后再来。

按别人经验,一般循环三次就行,前两次就当用来清洗,最后两次新油基本再把清洗的更换掉。虽然不如彻底放油法更换的彻底,其实足够了,最主要是自己弄,开心,省钱。
截止目前,已经把新的换进去了,颜色已经成原液本色。剩300多毫升作为补充备用。

网友A:
你这不叫循环更换,你一次换3遍,不如你每两年换一次换1遍

网友B:
助力转向油和机油一样经常要换?我的车13年16万公里了,只在2年的时候被4s忽悠换了一次,包括手波波箱油,以后就没去4s也就没被忽悠了。电瓶13年才换了一个还在正常使用中,刹车皮才换过一副,轮胎头几年倒是换了不少

网友C:
ea111发动机呀,看起来应该是二代机。这个机器不错的。年久长了火花塞孔油封容易渗油。超过40万公里换气门油封,要不容易烧机油。其他别的都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a111发动机呀,看起来应该是二代机。这个机器不错的。年久长了火花塞孔油封容易渗油。超过40万公里换气门 ...

同样大众EA111发动机,8年快10万公里了,还没换过刹车助力油,6万公里的时候换过变速箱油,维修店的朋友说大众手动挡的变速箱油终身免维护的,想着买的油保质期不长就换了,刹车助力油和火花塞买了还没换,打算过几天就去换了。平时自己做的保养,手里有真空泵,可以自己换机油机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叫循环更换,你一次换3遍,不如你每两年换一次换1遍

如果只换一下的话,油管里面的还是旧油,而且量挺大的不比壶里面的少。这时间还是挺长的肯定得弄干净点好。你说的那种方法也不是不可以,但适用于新换了油后的每两年来一次稀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力转向油和机油一样经常要换?我的车13年16万公里了,只在2年的时候被4s忽悠换了一次,包括手波波箱油, ...

都7年11万了,这叫经常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ea111发动机呀,看起来应该是二代机。这个机器不错的。年久长了火花塞孔油封容易渗油。超过40万公里换气门 ...

40万,估计到报废也开不到,现在7年11万,再开7年也才二十多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大众EA111发动机,8年快10万公里了,还没换过刹车助力油,6万公里的时候换过变速箱油,维修店的朋友 ...

我是手动抽油机,每次换的时候使劲捏。这机头有个最大好处,就是自己搞非常方便,常规更换件大多不需要举车。而且配件极其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大众EA111发动机,8年快10万公里了,还没换过刹车助力油,6万公里的时候换过变速箱油,维修店的朋友 ...

手动波油说的免维护,其实还是十多万换一下好些,手动波换油也不贵,而且一辆车多数人也就换一次就到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大众EA111发动机,8年快10万公里了,还没换过刹车助力油,6万公里的时候换过变速箱油,维修店的朋友 ...

火花塞我三万一次,自己换,自己买新火花塞换一次才四十多块钱,自己有一套工具,扭矩扳手也有,机油滤清器和火花塞的拧紧都打了扭矩。机油用的德版壳牌超凡喜力,活动时候购入,也就一百二左右一瓶。滤清器现在用了712 94的合成纤维无纺滤芯,长效型机滤,活动时候才40块钱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火花塞我三万一次,自己换,自己买新火花塞换一次才四十多块钱,自己有一套工具,扭矩扳手也有,机油滤清 ...

火花塞3万公里一换太早了吧,我6万公里的时候去朋友维修店,他拆开看了下说还没到换的时候,打算10万公里的时候去换了,手里没有扭矩扳手,换机滤估摸着来,拧紧不漏油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火花塞我三万一次,自己换,自己买新火花塞换一次才四十多块钱,自己有一套工具,扭矩扳手也有,机油滤清 ...

火花塞原车博士10w没事。,8w换一次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40万,估计到报废也开不到,现在7年11万,再开7年也才二十多万。

单位是一代机器,纸滤芯的。48w基本5000烧1升机油。去换了气门油封,活塞环。其实活塞环可以不用换的,毕竟拆一次不容易。修好后现在54w了一点不烧

网友E:
这种都很工况有关系,激烈驾驶的话,手波油也得万把公里就换,刹车片几千公里可能就没了,而且刹车油这种一次过热也就完蛋了。
但是慢慢开的那种刹车油含水量多高都没事,反正都开不热也不怕他沸点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花塞3万公里一换太早了吧,我6万公里的时候去朋友维修店,他拆开看了下说还没到换的时候,打算10万公里 ...

为什么都不喜欢相信人家说明书呢?火花塞人家说三万,你们说早了,机油人家说一万五,你们说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花塞原车博士10w没事。,8w换一次就好。

十万,算了吧,到后面点火失败率越来越高,对发动机不利。参照说明书最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都很工况有关系,激烈驾驶的话,手波油也得万把公里就换,刹车片几千公里可能就没了,而且刹车油这种一 ...

怎么保证一次都不需要激烈刹车?这种事,可能遇到一次就玩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保证一次都不需要激烈刹车?这种事,可能遇到一次就玩完。

160以下一脚刹停一般没事。热衰一般是下场不散热连续push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0以下一脚刹停一般没事。热衰一般是下场不散热连续push才明显。

走下山区下坡呢?比如雅西高速拖乌山五十公里长下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