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戴尔无线鼠标丢了接收器有无办法补一个?

楼主(2021-07-13):
上网查了一下,好像说无线鼠标和接收器是一一对应的,即使再买一个同型号的接收器也不行。

网友:
接收器都比鼠标贵,倒也不是说成本怎么样,主要是卖家遇到买适配器的,一律当鼠标是偷来的系列。

网友A:
没配对工具买到适配器也难搞喔。 有个优联鼠标,最近折腾黑苹果 和主力机win之间移动挺好使的。 想买个键盘,不如我们组个队买套新的,你用鼠标+适配器。我用键盘。。。。 罗技的优联适配器挺便宜的

网友:
我的建议是直接购买新的鼠标,没有对码工具是匹配不上的。买个罗技的鼠标并不贵,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
我也有只没无线接收器的无线鼠标,不知道怎么搞到接收器。这种有没有万能的接收器或自动适配的?

网友:
几十元的东西不用想,直接买新鼠标算了。

网友B:
大叔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本着勤俭持家的原则。我分享一下我曾经的解决方法。
1.  找一个罗技的优联接收器,我是单位拔了一个同事的。
2.  罗技官网下载一个配对软件:Logitech Unifying 软件
3.  根据配对软件的操作提示,看接收器能否和您的鼠标配对。
4.  接收器还给同事,如果要配对就接续第三步
5.  你的鼠标如果可以配对,就闲鱼淘一个便宜的。

以上是我个人曾经的解决过程,不敢说一定有用,只是希望楼主借鉴。

祝好

网友C:
我的罗技原来的接收器没反应了,直接买个接收器就好了,但是一套飞利浦的键鼠缺接受器至今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叔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本着勤俭持家的原则。我分享一下我曾经的解决方法。
1.  找一个罗技的优联接收器, ...

我觉得只用走前三步就行了

网友:
去买个接收器,然后去Dell官方下个对码软件就行。这个型号是Dell的无线套装。我个人觉得吧,买适配器没必要,原厂全新键鼠套装也就一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罗技原来的接收器没反应了,直接买个接收器就好了,但是一套飞利浦的键鼠缺接受器至今弄不了。 ...

飞利浦可以按键重新配对,之前我有套键鼠就是

网友:
戴尔不知道能不能方便的重新配对。

配对这点还是罗技做的最好

网友:
不知道能否改有线鼠标。

网友:
之前跟着坛友撸了个索尼无线键盘,接收器之前说有可能搞出来,还建了群,最后还是胎死腹中,卖家自己画了PCB去网上买别的型号来拆,一个接收器卖200多,这大概是跟风坛友搞产品最坑的一次!

网友:
我有个微软蓝光3500的。也是没了接收器,有的厂家提供对码软件,可以找个接收器对码。但微软不提供对码软件,用过很多办法多无果。现在吃灰。

网友:
你这个看来象是山上来的。不值得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配对工具买到适配器也难搞喔。 有个优联鼠标,最近折腾黑苹果 和主力机win之间移动挺好使的。 想买个键盘 ...

罗技官网上有优联的配对软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