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店拍到的

楼主(2021-07-13):
维修店拍到的  不知是什么

网友A:
锂电热风枪?吹热缩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热风枪?吹热缩膜用的?

苏泊尔的估计是台灯比较多。

网友:
苏泊尔电吹风?

网友:
都去维修店了,怎么不问一下

网友:
我觉得是手持锂电吸尘器

网友:
应该是吸尘器

网友:
看样子吸尘器的可能最大,仿制戴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苏泊尔的估计是台灯比较多。

下面有人说是吸尘机,我看外壳那风口,好像也是,哈。

网友:
仿戴森的杂牌手持吸尘器一个了,用苏泊尔电池而已。

网友:
大功率电机,应该是吸尘器

网友:
看样子像是手持吸尘器~不会是别的东西。

网友:
手持吸尘器的主机部分

网友:
这造型影该是吸尘器

网友:
苏泊尔XC03S53S-04手持吸尘器
或者叫T6:lol:

网友:
充电吸尘器

网友:
就是吸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