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推荐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1-07-13):
最近学习维修开关电源,感觉串灯泡还是有危险性。想要一款220转220隔离变压器,求各位大佬推荐一款,做工好一点,100W不知道够不够用?
还有,是单一个220转220的好,还是两个(比如220转12再到12转220)好?

网友:
串灯泡跟隔离变压器有啥关系??

网友:
串灯泡是最好的,也是经济的....  隔离变压器 输出220V  就可以短路吗?

网友:
220转220隔离变压器最好是选择300W以上的铜芯线变压器,适合做维修开关电源用。经过变压器后的电源要注意它是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零线和地线可言的,电源线二根全部是带火的。

网友:
看你做什么决定功率大小。220V转220V最好,不要二次转。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不会用的人用着比市电更危险。市电还有漏保。

网友:
两个微波炉变压器,取出初级,套在一起就是一个800W隔离变压器,成本不超100元,好用不贵。

网友:
串灯是保机,隔离变压器是保人,用途都不一样,个人认为如果是检修开关电源不如一个直流可调电源安全好用,

网友:
可以搞个自藕变压器。从0开始调,一般到60-70V就开始起振,同时观察电流。不能起振电流又大,说明还有问题。这样一般不会炸。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77453&extra= 我这个帖子里的就用了隔离变压器,100VA的,有一次新做板子400V电容焊反了,上电后电压被拉低到20多V,还是比较安全的,直接接220V,肯定电容要爆了

网友:
串联灯泡是怕炸鸡,和隔离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不会用的人用着比市电更危险。市电还有漏保。

不可能比市电危险,市电你手握一火一零  是不会漏电跳闸的   直接电死你
隔离变压器好歹摸一根不会电人

网友:
看来很多坛友对隔离变压器和串联灯泡的真正用途还不是清楚

网友:
修普通的开关电源,找个可调电源,接在交流输入端,短接启动电阻,调到启动电压就行了。

网友:
一次转好,字数字数

网友:
我用两个15W的小音响牛串起来用的,转了两次,220V-12V-12V-220V,除了费电,没有啥不妥,没花钱倒是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比市电危险,市电你手握一火一零  是不会漏电跳闸的   直接电死你
隔离变压器好歹摸一根不会电人 ...

市电摸一根也不会电人,隔离变压器不会用还真更危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市电摸一根也不会电人,隔离变压器不会用还真更危险的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市电+漏电保护器   摸火线会电人,能不能电死看漏电保护器行不行,如果是同时摸零火线是最容易电死人的  这叫两相触电,也是最危险的一种

隔离变压器 :单手摸任何一条线都不会电人,手同时摸两根线也会电人,但是隔离变压器有保险丝 会熔断,而且由于功率太大, 近似短路  电压会大大降低  如果是小功率几十W的那种隔离变压器负载过大可能会电压低到安全电压以下,  就不触电了,虽然手被烧黑或者烧焦甚至烧成炭(手一旦被击穿那电阻一般都是2欧姆以下)

最后你说哪个安全?  一天到晚误导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市电+漏电保护器   摸火线会电人,能不能电死看漏电保护器行不行,如果是同时摸零火 ...

人体不接地,单摸火线是不会有触电的,你连最基本电工知识的都不懂,没事多读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市电+漏电保护器   摸火线会电人,能不能电死看漏电保护器行不行,如果是同时摸零火 ...

至于什么情况用隔离变压器更危险,我不科普,自行网上搜索,不懂不要装懂,电的东西不是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