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DR5620千兆版 v7.0 拆机看看

楼主(2021-07-13):
这个版本市面卖的挺多,拆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2.4是MTK7620DA   5.8是MTK7613BEN
无功放

网友:
说实话,TP的机器大致没什么区别

网友A:
没得PA,好像有LNA。能刷OPENWRT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得PA,好像有LNA。能刷OPENWRT不?

不清楚,op支持的芯片好像都在,应该会有吧

网友:
之前的k1 百兆的,貌似是7620 。这还整出个千兆的了

网友:
TPLINK太拉了,1.0和2.0还好,有散热,主板覆盖整个壳子,7.0就这么点了

网友:
又是一个壳大肉少的货!

网友:
一般到v5开始就不怎么的行了,v6 v7已经不能看了

网友:
壳大肉少,能用就好

网友(2023-04-17):
我给你们发个更清楚的,三个芯片,另一个交换机芯片的RTL8367S

网友B:
8.0的看过没??? 板子更小了,2.4g也是7620  5g的竟然看不清,好像打磨了,还有一块铁,不知是不是配重的,哈哈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B:
8.0的看过没??? 板子更小了,2.4g也是7620  5g的竟然看不清,好像打磨了,还有一块铁,不知是不是配重的 ...

老哥有没有帖子地址

网友:
TP的东西都巨能缩内存和闪存,系统拿Vxwork写,他们的软件工程师也是厉害的

网友(2025-06-26):
这玩意我在废品站卖了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