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量产前查看id正确,量产后id就变了,谁遇到过?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13):
一个bga100颗粒上的转贴版,4ce贴的3267ae,量产前查看id都正确,如下图:

芯片精灵查看,没问题

量产软件查看,也没问题

软件量产后:

第四个ce的id变了,虽然还能看到盘符,但是校验必然失败。

软件查看也变了。。

奇葩的是,进debug模式擦除后,id还会复原成正确的id,这个就搞不懂了,不知道谁遇到过,后面如何解决的?

楼主:
ps:我在量产时一直用芯片精灵监测id,到载入cid/vid时,id就变了,感觉是载入芯片固件后,id就改变了。

网友:
没焊接好,或颗粒坏了

量产成功后,你跑几次全盘校验看看

网友:
有个data脚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