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智灵通 ZLT P10+ 4G路由,神奇的主板居然带mini us b接口

楼主(2021-07-13):
这玩意当初办网弄的,现在合约到期了,拆了问问各位,能不能刷机呀。低能预警,有没有大神给个方法。。。us b已经识别成us b网卡了,登录之后apn无法设置,提示:要更改当前设置,请断开网络连接。
什么叫断开网络连?这玩意没有飞行模式呀。

外壳只有一颗螺丝,全是卡口,一个个掰开了。

背面没啥东西,两块黑色的是lte天线?绿色小板wifi天线。最特殊的是mini us b接口,通电插电脑上显示如下图的东西,干什么的?调试接口?用什么软件可以搞这个?

正面:4G模块,ML100+,有两个main天线?主板上还有两个AUX接口?都是干啥的,不懂。两个网变,三颗16v220μF电容。12v电源接口,复位键,4G联通卡卡槽。

4G模块特写一下。

无线网络部分

螃蟹RTL 8306E

螃蟹的RTL8192ES。

拆解就到这吧,问题是这款机器怎么刷固件?谁有通用固件,不要编程器或者TTL就能搞定最好,出差在外没有那么多东西。

网友A:
估计就是插上当4G网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插上当4G网卡用

没有驱动程序。

网友B:
这个其实就常规的家用路由器再加USB接口的4G网卡

我手里也有个路由器,和这个差不多 磊科4G路由器
也是差不多的方案
你可以去查查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芯片
理论上只要cpu一样、4G模块一样
固件就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就常规的家用路由器再加USB接口的4G网卡

我手里也有个路由器,和这个差不多 磊科4G路由器

查了下,4G模块一样,其他部分用的芯片不同。应该刷不了

网友C:
螃蟹刷机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螃蟹刷机费劲啊~~

谁说不是。

网友:
ZXIC
中兴IC

网友D:
这个外形就是通则的P10,不过里面不一样,4G模块是中兴方案。前年免费领了一个磊科的4G路由器跟这差不多,也是螃蟹方案。4G与路由之间就2根USB相连。不能控制4G模块,有不定时断网现象,我一百2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外形就是通则的P10,不过里面不一样,4G模块是中兴方案。前年免费领了一个磊科的4G路由器跟这差不多, ...

好吧,看来这货没啥可折腾

网友E(2023-07-02):
这个100M网口确实没什么利用价值

网友F:
凑合着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100M网口确实没什么利用价值

卖了,没有联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凑合着用还可以

卖了,没有联通卡。

网友:
中兴的u没搞头,天生低端市场

楼主:
延迟比手机高一点,在没有其他网络的地方,这是最优解。

网友:
中兴微的u  你说的俩aux接口不是的是天线接口 应该是无线的天线接口

网友:
--------------------------------------------------------------------------------------------------------------------------------------------------------------------------------------------------------------------
产品型号
        ZLT P10+
输入电压
        DC12V,1A
IP地址
        192.168.0.1
用户名
        admin
密码
        admin
WIFI SSID
        cpe-xxxxxx
WIFI KEY
        XXXXXXXX
MAC
        AABBCCDDEEFF
IMEI
        86224123567890
--------------------------------------------------------------------------------------------------------------------------------------------------------------------------------------------------------------------
ML100+ LTE模块
        CPU(LTE CAT4 MODEM)
                ZX297520V3        [1]
        PM
                ZX234296
        Flash 128MB
                PN26Q01AWSIUG        [2]
        LTE RF
                ZX234220A
--------------------------------------------------------------------------------------------------------------------------------------------------------------------------------------------------------------------
交换机 百兆
        RTL8306E [3]
WiFi 2.4G
        RTL8192ES [4]
--------------------------------------------------------------------------------------------------------------------------------------------------------------------------------------------------------------------
参考资料:
[1] ZX7520V3 LTE基带芯片 https://www.sanechips.com.cn/chi ... 81512885469186.html
[2] PN26Q01AWSIUG http://pro0fc108.hkpic1.websiteonline.cn/upload/PN26Q01AWSIUG.pdf
[3] 单芯片6端口10/100MB以太网交换控制器RTL8306E-CG https://www.elecfans.com/news/706200.html
[4] SDIO WiFi RTL8192ES-CG https://datasheet.lcsc.com/lcsc/ ... 2ES-CG_C2686915.pdf
--------------------------------------------------------------------------------------------------------------------------------------------------------------------------------------------------------------------
类似机子:
4G无线路由器(CPE)中兴MF283U拆机 https://www.acwifi.net/16001.html
--------------------------------------------------------------------------------------------------------------------------------------------------------------------------------------------------------------------